执行之前下载的程序

楼主(2017-09-23):
啥意思?

楼主:
用软件将编译好的程序往实验板上下载,下载一个程序后如果等下下载另外一个程序时单片机实验板上经常还是执行第一个程序。

网友A:
想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进入ISP模式,根本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B:
在Option for…里面的Debug后面那一栏,有个updata…,把它勾上

网友C:
试着调试了的设置···什么意思?

楼主:
是这个问题?

网友D:
用的什么MCU?  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的步骤是怎样?

网友E:
是不是下载器没设置好,肯定是没把新程序下载进去。

网友F:
软件没有下载进去的,查看一下flash的配置

楼主:
已解决,多谢楼上结尾,结贴了

网友G:
说明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网友H:
是不是仿真的时候问题?

网友I:
楼主是关闭了软件吗?

网友J:
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K:
单步调试能不能成功

网友L:
使用什么下载方式?

网友M: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N:
下载程序不能正常执行?

网友O:
换个芯片试试,才能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G:
楼主看看定义的下载区间是哪里

网友H:
擦除再重新下载。

网友I:
是否重新生成bin文件?

网友J:
擦除Flash,然后点击下载。

网友K:
楼主测试仿真调试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L:
如果不是正常的编译器下载,可能文件有问题。

网友M:
是不是芯片的Flash分配错误了。

网友N:
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O:
正常来说,软件兼容性有问题,可能没有下载正确的执行文件。

网友P:
使用其他的烧写方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