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文件用BeyondCompare比较都不一样

楼主(2017-09-23):
同样的源代码,同样的CCS设置,为什么每次编译出来的.out文件用BeyondCompare比较都不一样的??

网友A:
如果你用汇编语言就差不多了

网友B:
out文件里面还有文件时间及编译链接时间等信息,能一样吗?

网友C:
你转出BIN出来看指令及数据,如果代码中有用到__DATE__ __TIME__ 的话都不会一样

网友D:
如果没有,那应该也要一样才对。

网友E:
.out文件的具体是做啥用的呢?平时没怎注意的。。

网友F:
ccs的.out文件相当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exe可执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