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源管理方案

楼主(2017-09-23):
设计一款便携式设备,可以外部供电,也可以内置电池供电。设备内需要两种电源,一种是5V,给主控部分提供电源用,通过转换后生成一个2.5v(指标要求较高)给传感器提供2.5V的偏置,这个偏置在设备断电之后,仍然需要供电。还有一部分是采用12V供电的小风机,功耗较小,在2-3w之间,转速通过MCU控制可以调节。

设计需求:
1. 想选用一款成熟的电源管理方案,能够满足外部供电时,设备工作电源采用外部电源供电,此事电池不用供电输出;
2. 在外部电源断开后,能够用内部电池供电;
3. 外部供电时,同时给内置电池充电;
4. 可以利用移动充电宝等储能设备,最好是TPYE C接口,可以给设备供电同时能够给内置电池充电。
有没有相应的成熟方案,方案要求简单,最好通过电源管理芯片2片IC能够实现(今天看了一下,充电协议需要一个单独的芯片)。如果有成熟方案建议,有谢。

网友A(2018-01-19):
充电可以用CN3781. CN3781具有自动调整充电电流的能力,可以适应不同输出电流能力的输入电源。

网友B(2018-03-08):
这个不就是用一个充电管理芯片加上边充边放功能,不复杂,作为后备电源用而已。
充电IC可以参考一下:6612,是一款1~5节锂电,可以实现升降压自适应充电的充电管理IC,适用于宽电压输入
  305/306是单节锂电开关型的充电IC,特点是内置MOS发热很小,适用于手持设备对温度比较敏感的产品

QQ64400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