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的外部电容取多大合适?

楼主(2017-09-23):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的数据手册,数据手册要求多大就是多大

网友B:
我见有的电路中的电容是0.1uf,有的是1uf,有点奇怪。

网友C:
MAX3232匹配的电容是0.1uf 也就是100nf,而MAX232要使用1uf电容

网友A:
两个芯片不一样吗?为什么匹配电容不同呢?

网友D:
有个问题,我看手册上说,这个电容是有极性电容,可是实际见都是无极性电容,那个是对的呢?

网友E:
现在的232接口片可以使用任意材质的电容,只要容量和耐压合适即可。

网友F:
手册上给出的电路用的是电解电容,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电解电容,如果有同样容量和耐压的无极电容,用在电路中当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实测MAX232和MAX232A用0.1uf 1uf 10uf电容都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H:
只要容量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I:
可以看看MAX223、MAX233、MAX235和MAX245–MAX247这些芯片,都集成电容在里面了。

网友J:
10uf居然也可以工作,改天可以试试

网友K:
主要看里面的 泵电路有没有起得来,一般出问题的时候就要把电容值加大。

网友L:
0.1UF和1UF都行,手册上是建议0.1UF

楼主(2017-10-26):
引用 网友B:
我见有的电路中的电容是0.1uf,有的是1uf,有点奇怪。

实际测试,其实两者都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3232匹配的电容是0.1uf 也就是100nf,而MAX232要使用1uf电容

我也奇怪,232和3232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册上给出的电路用的是电解电容,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电解电容,如果有同样容量和耐压的无极电容,用在电路中 ...

这个在理,那个只是官方推荐,不按推荐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