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转换

楼主(2017-09-23):
MSP430 ADC 定时器触发序列通道多次转换问题
A1 A0两个通道,A1接GND  A0接vcc
不使用DTC,先采集A1,A1采集完进中断,把ADC10MEM的值放进results[index++]中,再采集A0,进中断...为什么我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啊

网友A:
定时器时钟源与ADC时钟源不一致

楼主:
结果有时对有时不对啊

网友B:
什么现象

楼主:
a[0]存放A1采样结果,a[1]存放A0采样结果,为什么我第一次采样数据是对的,但后面数据就可能颠倒了
采集2次后 在采集A1 a[0]应该是A1的值啊
a[i++]=ADC10MEM;
if(i==2)
{
  i=0;
}
在中断里面处理数据,还没处理完,此时A1转换完成了,应该是等待中断吧?

网友C:
按道理 A1 A0数据不会颠倒啊

楼主:
不是每次都颠倒 可能前3次是对的 第四次错了

网友B:
这个看下你采集的时候有没有延时等待的。

网友C:
楼主用的是ad10,还是ad12,还是其他的什么ad模块?

网友D:
上程序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