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收发数据

楼主(2017-09-23):
MSP430 串口,7位数据位,奇校验,怎么收发数据呢? 一直用的8位数据位,7位的没用过,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设置下寄存器TxCTL就行了

网友B:
是啊,能设置是8位数据还是7位数据的

网友C:
对呀,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D:
不对吧!应该是UxCTL

网友E:
看UART的寄存器部分啊 写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F:
还是习惯八位送

楼主:
我想请教下那个寄存器设置后奇偶校验就自动生成了么?

楼主:
比如UCTL0=PENA+PEV+CHAR;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给TXBUF0就可以自动发送就校验位了么?

楼主:
那接收时是不是只需验证URCTL0的PE和RXERR是否为1就可以知道校验是否正确了么?

网友G:
是啊,其实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下载一个MSP430用户手册就可以啦~~如要校验,PENA就设置,然后PEV为1就偶校验,为0就奇校验,不过不校验,就PENA为0即可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H:
每个数据包使用7位数据怎么样有问题吗?

网友I:
1个起始位+7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网友J:
楼主准备使用什么系列的msp430?

网友K:
“7位数据位串行通信”估计是“1个起始位+7个数据位+1个偶校验位+1个停止位”这种方式

网友L:
数据帧一般为8位数据+1停止位

网友M:
异步帧格式由1个起始位、7或8个数据位、校验位

网友N:
UCAxMCTL这个控制吗?

网友O:
msp430串口好像没这功能

网友P:
要发7位的数据只能用程序模拟发送时序

网友Q:
数据直接屏蔽掉最高位就行,按照8位数据设计。

网友H:
正常配置单片机和接收就行。

网友I:
单片机只能做到8个数据位

网友J:
好像没有在msp430上看到过使用7位数据的。

网友K:
先将待发字节放入ACC中,再将P标志位(PSW.0)搬至ACC.7,最后将ACC赋给SBUF,发出7位数据及1个偶校验位。

网友L:
个7位数据+1位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形式差不多。

网友M:
这个应该通信方式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N:
没有配置过7位数据的串口。

网友P:
或者把数据BIT7置1后发送,实际是10位一个周期

网友Q:
7位数据位跟8位差不多,一样接收。

网友O:
不过可以用IO口模拟

网友R:
两端的数据包协议需要一致的

网友S:
两边的奇偶校验的要设置一样的

网友T:
是需要串口八位数据 吗

网友U:
楼主可以批量校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寄存器TxCTL就行了

发送配置寄存器怎么配置?

网友T:
楼主是需要校验数据对吗?

网友U:
可以通过CRC校验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寄存器TxCTL就行了

这个还真没有做过7位数据的。

网友V:
正常配置的吗?

网友W:
只见过8 位数据模式。

网友X:
msp430有7位数据的模式吗?

网友V:
msp430没有配置过7位数据。

网友W:
异步帧格式设置即可。

网友X:
如果是7位数据模式校验不正确,是否会重新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