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温度计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7-09-24):
数字温度计的话,非常简单,但是应用的话,需要电池供电,遇到问题:需要1~2节干电池供电,1.5~3V,但是温度计是5V供电,如何升压并长时间供电?例如1.5V升到5V,然后供电能用最少6个月?有没有好的方法?另外到哪里找做这个温度计外壳的厂家?尺寸很小,5cm*5cm,4位数码管显示。

网友A:
4位数码管显示,电池供6个月,不现实,LCD液晶可行.

网友B:
楼上推荐的IC不错,适合单节干电池供电。楼主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功耗:
1. 控制方面:选用低功耗处理器,如TI的MSP430单片机,编写程序时做好休眠处理;
2. 显示方面:可参照二楼的建议,采用液晶显示,数码管太费电;

网友C:
数码管太费电,建议用断码lcd

网友D:
找个低功耗单片机,2节电池,一个按键,一个段式液晶,
按下按键 启动升压 读数据,显示温度,无操作10s休眠 用个1年还是搓搓有余的

网友E:
估计是玩玩的,不是正式产品开发。
如果只要有按键才显示,怎么设计都没有关系。
如果要一直显示,肯定要低压段码LCD显示。
5V供电,肯定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