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迷之尴尬

楼主(2017-09-24):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饱和了吧?

楼主:
不会吧 输入100mvpp 双电源12V供电

网友B:
方波上升沿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方波下降沿,电容通过电阻放电.
1k电阻对于1k方波,充电,放电条件都满足,所以形成三角波.
10k时,条件不满足了,即10k充电慢了,方波的下降沿早淄走了,电容放不了电,三角波就没了
这种东东只有实验方法试才是上策,可更换R,或更换C,来找到最佳匹配.可用桌面实验室Multisim 来做实验效率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输入100mvpp 双电源12V供电

我说的“饱和”,是因为运放失调而产生的饱和。
把你的使用LM358的积分电路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lm358用于积分,10khz的频率,带宽不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