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钛酸锂充电宝

楼主(2017-09-24):
钛酸锂充电宝,充电电路板看不懂,测量的电压,但体制哟2.25V,总压4.5v,和铅酸的一致了。上限电压单体应该在2.6~2.7v才行,浪费了好多的容量,麻烦哪位大神给看看,电路是不是有天生的缺陷。

网友A(2018-01-15):
钛酸锂电池充电芯片CN3155.

网友A:
充电电流大于1A的话,用CN3765.

网友B:
电路太过复杂!搞个MCU控制充放电管搞定一切

网友C:
钛酸锂充电宝, 不错的方案. 看这个电路板, 应该有专用的管理控制芯片.
上限电压单体应该在2.6~2.7v才行,浪费了好多的容量, 未必.
这样设计有其原因, 不要随意去更改
人家这样设计, 必有大量的数据支撑的原因的.

网友D(2019-05-23):
本人想找懂钛酸锂充电宝 的加我好友

网友E:
这玩意有前途吗?尺寸和重量都比锰酸锂大了好多,且寿命长,USB口损坏,外壳破旧了它都还好好的,用户会不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本人想找懂钛酸锂充电宝 的加我好友

原来做过同款产品。可站内联系沟通。

网友F(2019-08-25):
引用 网友D:
本人想找懂钛酸锂充电宝 的加我好友

怎么联系你?做过钛酸锂快充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