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2017-09-24):
我是用AD画PCB,在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样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做一个桥,我目前的办法是分割成一个矩形区域(见图),图中左侧是数字地,右侧是模拟地,中间绿色区域是连接处(桥)。要跨越缝隙的走线必须经过这个矩形区域,这样做可行吗?各位高手们,你们是怎么分割地层的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模拟信号线与数字信号线没有交错,模拟区域与数字区域分得很清,没有必要分割地。

网友B(2017-11-19):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