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左移高位如何处理

楼主(2017-09-24):
ADC采样中,读取采样结果的一行代码:sampleValue = ((ADRESH << 2) + (ADRESL >> 6));sampleValue为unsigned int型,左对齐,实际运行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想想,ADRESH左移两位后,高两位不是溢出了吗,结果应该出问题才对。

网友A:
ADRESH这个寄存器的最高2位都为0,左移2位后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这是一个10位的ADC,左对齐,ADRESH高位不为0,ADRESL低6位为0.

网友B:
可能采样结果比较小,高两位都是0,所以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采样结果比较小,高两位都是0,所以不出错。

高两位不为0,也并没有出错。难道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C:
数据说不定就是这么存的,高两位没有意义或者符号位之类的

网友D:
1、确定ADC结果是左对齐?
2、低位ADRESL右移6位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