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pi

楼主(2017-09-24):
spi, ge, TE, ETC, tc
今天尝试写spi通讯,先发长度:将要发的数据长度。然后再发数据。但是这个getchar不能省,省掉的话,最后打印的数据就全是‘0’,从机没有数据打印。另,这是主机程序,从机在一楼。问题:哪位大神能帮助我把这个getchar拿掉???
Spi0WriteRead(gUART0_in_count);
          getchar();
    do
    {

//                        if(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0)==0 || 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 0)
                        {
        temp=Spi0WriteRead(UART0_rec[tx_i++]);
                          //if(temp != 0xff)
                                {
                                        SPI_rec[rx_j++]=temp;
                                }
                        }
    while(tx_i<gUART0_in_count);
                 rx_j=0;

                 for(rx_j=0;rx_j<16;rx_j++)
        {
                printf("%d,",SPI_rec[rx_j]);
                if(rx_j%20 == 0)
                {
                        printf("\n");
                }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从机接收数据(长度),我把它打印出来,导致的问题。。。

网友A:
是不能打印?

网友A:
打印的时候要先读到一个缓冲区,然后用Printf打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