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按键,我见电路板上直接就可以触摸用,这个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9-24):
我见电路板上直接就可以触摸当按键用,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应该带静电感应了吧...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的触摸按键传感器了。

网友C:
那是电路板上覆的铜,一般有圆形等形状,连接着触摸芯片的感应引脚,感应电容的变化来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D:
大概是利用电容的原理来实现的。

网友E:
电容触摸开关是一种透明的导电聚合物涂层,在要求高度严格的开关应用中良好的结合了导电性、透光率,以及无限的手指控制次数。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电路板上的功夫,电路板要做好了

网友G:
这个是用了触摸IC来做的,利用人体静电形成电容量转化输出高低电平;常用的IC是FTC334系列,看你的按键数量选择具体型号

网友H:
触摸按键有电阻的,电容的,表面声波感应,红外感应的,楼主你指的是哪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触摸按键有电阻的,电容的,表面声波感应,红外感应的,楼主你指的是哪种的 ...

上面这几种,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J:
触摸感应电容按键的焊盘大小通常选用φl0mm,与手指触摸时的接触面积相近,当没有手指触摸时,焊盘和地信号产生约5~1OpF的电容值,我们称之为“基准电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手指触摸面积大于按键焊盘的面积时,那么在焊盘区域之外的接触部分对电容值的变化基本不起作用。

网友K:
电容变化,检测充放电时间,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网友L:
如何检测电容的变化呢,电阻的话好说,可以检测电压,电容如何检测呢?

网友M:
可采用外接电阻对焊盘的感应电容进行充、放电,同时结合MCU的I/0口中断和定时器来检测感应电容的瞬时变化,达到检测有无手指按下的目的。

网友N:
应该是利用电容充放电的原理吧

网友O:
应该是专门的触摸按键传感器。

网友P:
给你找了个电容检测的方案,可以看看
感应电容Csensor一端接到MCU任意一个具有中断功能的I/0IIPxy,本文Csensor“基准电容”取1OpF,由于需严格测量Csensor通过R的放电时间,所以应将R电阻值取足够大,此处选5.1M,确保任意情况下均可测量电容放电时间,图4中Csensor从VCC放电到OV的时间约为250μs。
  当Pxy设为输出高电平时,Csensor开始充电,充电到设定的时间后,将Pxy设为输入状态,此时Csensor则通过电阻R放电,因MSP430管脚漏电流值很小,仅50nA,故不会影响电容放电时间的测量。
  本文的Pxy端口需要选择具有中断功能的I/0口,在MSP430系列MCU中P1和P2口均具有中断功能,将Pxy口的低电压阈值作为中断信号。当Csensor开始放电时,启动Timer_A定时器从Tstar开始计时,当Csensor放电电压达到该I/0口的低电压阈值时,Pxy产生中断信号,在I/0口中断程序中Timer-A定时器捕获电容放电结束时间Tend,(Tend-Tstar)即为Csensor的放电时间。
  MCU内部DCO时钟模块作为系统时钟源,可根据不同型号选用8MHz或16MHz晶振,系统时钟越高时,定时器检测感应电容变化时的计数值越多,则判断按键的精度越高。系统将没有手指触摸时“基准电容”的平均放电时间作为放电参考时间Tsensor,MCU工作时不断检测Csensor放电时间T,并于Tsensor进行比较,若T>Tsensor,说明感应电容容量增加,即感应电容按键有手指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