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频繁halt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7-09-24):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STM8L做一个电池供电的遥控器,用户不按键时需要休眠以省电,实现时有个问题,我目前的处理是用户松开按键、指令发送完成后,立刻休眠,这样应该最省电,但是如果用户连续按键的话,貌似休眠唤醒会很频繁。会不会毁硬件?

我参考其他人遥控器的代码时,很多都等待个5~10秒无操作,再进入halt。是不是这样做比较合理点,虽然费电一点?

  while (1)
  {
    key_process();
    if(key_pressing==0){
        //No key pressing, Go to Sleep
        HALT_Init();
        EXTI->SR1=0xFF;
        halt();
        HALT_Recover();
    }
  }

网友A:
遥控的S的就可以了,睡眠唤醒后检测事件,空闲超时睡眠即可。
频繁睡眠唤醒对硬件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损坏硬件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