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新人 请教USB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7-09-24):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USB接口的问题 ,我现在用F340做了一个双HID的接口程序,用的是新华龙官方的Keyboard的例程改的。程序中已经将端口1口设置为keyboard 的通讯口,我用同样的方式设置端口2 为另外一个HID的端口,用BUS hound抓的数据 显示 是USTS c0000004 ,我看论坛里有人说是端口没有设置。我想问一下,除了在接口配置符那里设置好端口,C8051F340还有哪里需要设置。接口初始化部分我已经看过,端口2 是打开的。
下面是USB 口初始化 ,配置符 ,和BUS hound的数据,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POLL_WRITE_BYTE(POWER,  0x08);      // Force  Asynchronous USB Reset
                POLL_WRITE_BYTE(IN1IE,  0x07);      // Enable Endpoint 0-2 in interrupts   07
                POLL_WRITE_BYTE(OUT1IE, 0x07);      // Enable Endpoint 0¡¤-2 out interrupts  07
                POLL_WRITE_BYTE(CMIE,   0x07);      // Enable Reset,Resume,Suspend interrupts  ¹«¹²ÖжÏÔÊÐí¼Ä´æÆ÷
                USB0XCN = 0xE0;                     // Enable transceiver; select full speed
                POLL_WRITE_BYTE(CLKREC, 0x89);      // Enable clock recovery, single-step mode disabled
                EIE1 |= 0x02;                       // Enable USB0 Interrupts
                EIP1 |= 0x02;
                POLL_WRITE_BYTE(POWER,  0x01);    //USB0½øÈë¹ÒÆð·½Ê½
                USB_Switch = USB_ENABLE;

端口配置符

  //struct HID_DESCRIPTOR Hid_Desc;
      {
       0x07,                // bLength
       0x05,                // bDescriptorType
       0x82,                // bEndpointAddress 82
       0x03,                // bmAttributes
       SWAP16( EP2_PACKET_SIZE ),  // MaxPacketSize (LITTLE ENDIAN)
       EP_INTERVAL                  // bInterval

    },

     {
       0x07,                // bLength
       0x05,                // bDescriptorType
       0x02,                // bEndpointAddress 82
       0x03,                // bmAttributes
       SWAP16( EP2_PACKET_SIZE ),  // MaxPacketSize (LITTLE ENDIAN)
       EP_INTERVAL                  // bInterval

    }

bus hound  数据
Bus Hound 6.01 capture on Windows Vista Service Pack 1 (x64).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35) USB 输入设备
            (37) HID-compliant device
            (42) USB 输入设备
            (44) HID-compliant device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IN    Data in transfer
            RESET bus reset
            USTS  USB status
            ok    command complete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42.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1.0
  42.0  IN     12 01 10 01  00 00 00 40  0f f0 56 56  00 01 01 02  03 01                                               .........VV......                       1.2.0
  42.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1.0
  42.0  IN     09 02 29 00  01 01 00 80  fa                                                                            ..)......                                2.2.0
  42.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9 00                                                                                GET DESCRIPTOR                           3.1.0
  42.0  IN     09 02 29 00  01 01 00 80  fa 09 04 01  00 02 03 00  00 00 09 21  10 01 21 01  22 27 00 07  05 82 03 40  ..)................!..!."'.....         3.2.0
               00 0a 07 05  02 03 40 00  0a                                                                            ......@..                                3.2.32
  42.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4.1.0
  42.0  CTL    21 0a 00 00  01 00 00 00                                                                                SET IDLE                                 5.1.0
  42.0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5.2.0
  42.0  CTL    81 06 00 22  01 00 67 00                                                                                GET DESCRIPTOR                           6.1.0
  42.0  IN     05 ff 09 30  a1 01 05 01  19 00 29 ff  15 00 25 ff  75 08 95 40  81 02 05 02  19 00 29 ff  15 00 25 ff  ...0......)...%.u..@......)...%.         6.2.0
               95 40 75 08  91 02 c0                                                                                   .@u....                                  6.2.32
  42.2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7.1.0(11)
  42    RESET                                                                                                    8.1.0(11)
  42    ok                                                                                                    8.2.0
  42.2  RESET                                                                                                    9.1.0(11)
  42.2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9.2.0
  42    RESET                                                                                                    41.1.0(7)
  42.2  USTS   c0007000                                                                                                no device                               42.1.0(7)
  42    ok                                                                                                    41.2.0
  42.2  RESET                                                                                                    43.1.0(7)
  42.2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43.2.0
  42    RESET                                                                                                    69.1.0
  42.2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70.1.0
  42    ok                                                                                                    69.2.0
  42.2  RESET                                                                                                    71.1.0
  42.2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71.2.0

网友A:
貌似配置描述符中只有一个HID接口,双HID需要两个HID接口。

楼主:
我只是贴出了第二个HID的配置描述符 ,第一个和这个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端口地址,第一个的输入是81  输出是01
这个的输入是82  输出是02。bus hound 抓取的数据也是第二个端口的,但是就是不明白still pid 是什么意思?我一定要每次都修改PID吗?

网友A:
STALL PID,应该是IN或OUT端点没有正确配置,HOST发来IN令牌,或OUT+DATA后,DEVICE返回STALL错误应答。

网友B(2018-03-26):
你好,请问楼主知道windows 下怎么setreport么?
32.0  CTL    21 09 02 03  00 00 08 00                            SET REPORT             105.1.0
  32.0  OUT    02 aa 00 80  00 00 00 00                            ........               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