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和SRAM有什么区别呢,两者都是RAM

楼主(2017-09-24):
RAM和SRAM有什么区别呢,两者都是RAM

网友A:
RAM是总的一大类,下面分为静态RAM和动态RAM

网友B:
SRAM就是静态RAM,StaticRAM/SRAM

网友C:
他这个静态和动态RAM之间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D:
SRAM速度非常快,是目前读写最快的存储设备了,但
是它也非常昂贵,所以只在要求很苛刻的地方使用,譬如CPU的一级缓冲,二级缓冲。

网友E:
利用寄存器来存储信息,所以一旦掉电,资料就会全部丢失,只要供电,它的资料就会一直存在,不需要动态刷新,所以叫静态随机存储器。

网友F:
SRAM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适用哪种场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RAM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适用哪种场合呢?

优点,速度快,不必配合内存刷新电路,可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缺点,集成度低,功耗较大,相同的容量体积较大,而且价格较高,少量用于关键性系统以提高效率。
SRAM使用的系统:
CPU与主存之间的高速缓存
CPU内部的L1/L2或外部的L2高速缓存
CPU外部扩充用的COAST高速缓存
CMOS 146818芯片(RT&CMOS SRAM)

网友H:
静态RAM是SRAM,动态RAM就多了,FPRAM/FastPage、EDORAM、SDRAM、DDR RAM、RDRAM、SGRAM以及WRAM等

网友I:
看到有种SRAM和SDRAM,这两种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J: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同步是指Memory工作需要步时钟,内部的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动态是指存储阵列需要不断的刷新来保证数据不丢失;随机是指数据不是线性依次存储,而是由指定地址进行数据读写。目前的168线64bit带宽内存基本上都采用SDRAM芯片,工作电压3.3V电压,存取速度高达7.5ns,而EDO内存最快为15ns。并将RAM与CPU以相同时钟频率控制,使RAM与CPU外频同步,取消等待时间,所以其传输速率比EDO DRAM更快。

网友K:
SRAM是英文Static RAM的缩写,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不像DRAM内存那样需要刷新电路,每隔一段时间,固定要对DRAM刷新充电一次,否则内部的数据即会消失,因此SRAM具有较高的性能,但是SRAM也有它的缺点,即它的集成度较低,相同容量的DRAM内存可以设计为较小的体积,但是SRAM却需要很大的体积,所以在主板上SRAM存储器要占用一部分面积。

网友L:
两者的区别如下
SRAM是靠双稳态触发器来**信息的;SDRAM是靠MOS电路中的栅极电容来**信息的。由于电容上的电荷会泄漏,需要定时给与补充,所以动态RAM需要设置刷新电路。但动态RAM比静态RAM集成度高、功耗低,从而成本也低,适于作大容量存储器。所以主内存通常采用SDRAM,而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则使用SRAM,在存取速度上,SRAM>SDRAM。另外,内存还应用于显卡、声卡及CMOS等设备中,用于充当设备缓存或保存固定的程序及数据。

楼主(2017-11-23):
引用 网友D:
SRAM速度非常快,是目前读写最快的存储设备了,但
是它也非常昂贵,所以只在要求很苛刻的地方使用,譬如CPU ...

发现可以在SRAM中运行程序,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