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ait mcu reset timeout

楼主(2017-09-24):
用新塘的NUC505的板子采用ICE-SPI下载方式下载时,总是提醒这个,用ICP方式下载则可以

网友A:
SPI?你用的SPI接口吗

网友B:
重启一下板子有没有效果,有的要上电一下才行。

网友C:
提示是复位超时。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别让超时了。。意思就是需要重启才行吧。

网友D:
应该是需要手动重启一次。

网友E:
应该系统提醒你,让你按一下复位按键。然而你没有按,就显示超市了。

网友F:
有一些下载是需要重启上电。

网友:
等你重启后进去下载模式呢,你没有重启

网友G:
这是官方的板子吗?都是直接下载了啊,有什么其他提示没?

网友H:
spi接口,你电脑没有呀

网友I:
最好给个截图看看是在哪儿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