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接收的模式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7-09-24):
串口通信做成同步发送

网友A:
当然要关掉中断了

楼主:
我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使用中断接收,发送的时候是主动向SBUF写信息等待发送结束,但是实现的情况是我主动发送也会进入中断啊?!

网友B: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TI不就行了?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就会进入中断,但是我还要发送下一个字节,所以我不能在中断中清TI,但是如果不在中断中清TI的话,中断根本出不来啊,所以我就没法继续使用同步查询的方法发送下一个字节,因为不清TI又一次进入了中断啊。这到底怎么办啊?

网友C:
你在发下一个字节,必须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啊,也就是说必须清了TI再发下一个字节啊,(不管在中断里还是在主程序里,都必须清TI啊)

网友D:
ES = 0;
TI = 0;

SBUF = data;
while(!TI);
TI = 0;
...

楼主:
ES=0 ? 我不能关中断啊,我必须是要异步接收。

网友E:
那就只能用中断,或者用与中断通信的方式

网友F:
bit tx_ok;
tx_ok = 0;

SBUF = data;
while(!tx_ok);
tx_ok = 0;

void uart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
     if(TI){
       tx_ok = 1;
      TI= 0;
    }
}

网友G:
lz是要做实际的产品吗?

网友H:
买高档的单片机,收发中断可以分别开关

楼主:
嗯,大家说得有道理,我再看看吧

网友I:
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

网友J:
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TI

网友K:
串口都是异步接收。

网友L:
通信效率 异步通信低

网友M:
同步串口通信的读取数据采用同步串口通信方式

网友:
不是全双工的通信接口。

网友N:
主要用到的单片机的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O:
串行通讯中只需要两个设备之间通过一对信号线进行通讯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关掉中断了

关掉中断?怎么及时接收数据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使用中断接收,发送的时候是主动向SBUF写信息等待发送结束,但是实现的情况是我主动发 ...

发送数据的时候可以不使用中断函数。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TI不就行了?

这个跟发送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S:
怎么不行?通信配置就是这样的。

网友K:
楼主做同步接收干什么?

网友L:
在任意时刻都可以发送数据更简单。

网友M:
接收和发送侧的波特率必须一致

网友:
配置的都是通用异步收发器。

网友N:
异步通信天生就不适合实现高速通信。

网友O:
同步还是需要校验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关掉中断了

直接配置串口中断实现。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使用中断接收,发送的时候是主动向SBUF写信息等待发送结束,但是实现的情况是我主动发 ...

直接配置外部中断,异步接收。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TI不就行了?

楼主是说的中断函数吧。

网友S:
你要做什么数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