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通信数据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7-09-24):
比如以CAN通信发送一个数据12,那么CAN总线上传输是这个数据是以什么方式呢?是对应的二进制数1100还是分别以1和2的ASCII码值进行传输?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不管是字符还是16进制数   都是以二进制进行按位传输的
只要保证发送端和接收端数据类型一致   就能正确接收
字符也是发送对应16进制的ASCII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字符还是16进制数   都是以二进制进行按位传输的
只要保证发送端和接收端数据类型一致   就能正确 ...

如果是发送整型数据,那都是将该数转化为二进制数按位传输的吗?如果A向B一次发送两个数据,那两个数据有没有时间间隔呢,间隔由什么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