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助,关于按键切换 LED 灯

楼主(2017-09-24):
比如;当按键一下时候,LED1 LED2 灯亮,再按一下的时候  只有LED1灯亮      在按一下又 LED1 LED 2 两个亮  在按一下   只有LED1亮 ……。
程序怎么写 ,用C语言。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按键按下的时候,变量增加,根据不同的变量值,打开或关闭不同的灯。

网友B:
你这就两种状态啊 一个是两个灯都亮 一个是LED1灯亮LED2灯灭  设置一个bool型变量  按键按一下就取反
把两种状态分配就好了吧

网友C:
定义好引脚,直接if-else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还要有按键去抖,要不按下显示也可能不对。。

网友E:
include<reg51.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delay(unsigu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while(1)
{
   if(key==0)
  {
     delay(1000);
     if(key==0)
     {
        led2=~led;
     }
  }
}
}

优化一下就是  一个灯常亮 一个闪烁

网友F:
程序要根据你板子来修改一下,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网友G:
要用按键计数了,根据计数多少来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H:
最简单就是只用按键控制LED2就行了,因为LED1是常亮的

楼主(2017-12-02):
结贴啦,多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慢慢熟悉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