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部有随机数或序列号等可用于程序加密的寄存器没?

楼主(2017-09-24):
请问内部有随机数或序列号等可用于程序加密的寄存器没?

网友A:
MPC82G516 出厂默认没有内置随机数或序列号等。

网友A:
可以采用U1编程器再另外重新产生用户自己的序列号。

网友B:
那加密不是在编程器里面的吗?

网友C:
还有其他什么加密方式?

网友D:
加密确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分分钟被别人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