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oat型如何转化为字符型

楼主(2017-09-25):
我要把一个浮点数转化为字符串显示在液晶上,遇到困难。
C语言里有iota,sprintf在KEIL下都不好用。我该怎么办?
高手支招,谢谢!
float型数据有可能是负数

网友A:
如果sprintf不能用,你只好自己写转换程序了。

网友B:
一直都是用sprintf

网友C:
先把浮点数扩大,再拆分成: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例如
X=56.78 ;

X = X*100;
Q= X/1000;     //千位
B= X%1000/100; //百位
....

负数,去掉符号位取数据,再在最前面显示负号

网友D:
union
{
    float f_dat;
    char byte[4]; // 取决于你的浮点有多少位,
} my_data;

使用时
---
   my_data.f_dat = 1234.0;
   my_data.byte[] 就应该是你要的数据

网友D:
你要打印浮点数的话,有专门的代码

网友D:
static inline int
isdigit(int ch)
{
  return (ch >= '0') && (ch <= '9');
}

unsigned int skip_atou(const char **s);
unsigned int atou(const char *s);

static int strnlen(const char *s, int maxlen)
{
  const char *es = s;
  while ( *es && maxlen ) {
    es++; maxlen--;
  }

  return (es-s);
}

#define ZEROPAD    1
#define SIGN    2
#define PLUS    4
#define SPACE    8
#define LEFT    16
#define SPECIAL    32
#define LARGE    64

#define do_div(n,base) ({ \
int __res; \
__res = ((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base; \
n = ((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base; \
__res; })

static char * number(char * str, long num, int base, int size, int precision
    ,int type)
{
  char c,sign,tmp[66];
  const char *digits="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int i;

  if (type & LARGE)
    digits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if (type & LEFT)
    type &= ~ZEROPAD;
  if (base < 2 || base > 36)
    return 0;
  c = (type & ZEROPAD) ? '0' : ' ';
  sign = 0;
  if (type & SIGN) {
    if (num < 0) {
      sign = '-';
      num = -num;
      size--;
    } else if (type & PLUS) {
      sign = '+';
      size--;
    } else if (type & SPACE) {
      sign = ' ';
      size--;
    }
  }
  if (type & SPECIAL) {
    if (base == 16)
      size -= 2;
    else if (base == 8)
      size--;
  }
  i = 0;
  if (num == 0)
    tmp[i++]='0';
  else while (num != 0)
    tmp[i++] = digits[do_div(num,base)];
  if (i > precision)
    precision = i;
  size -= precision;
  if (!(type&(ZEROPAD+LEFT)))
    while(size-->0)
      *str++ = ' ';
  if (sign)
    *str++ = sign;
  if (type & SPECIAL) {
    if (base==8)
      *str++ = '0';
    else if (base==16) {
      *str++ = '0';
      *str++ = digits[33];
    }
  }
  if (!(type & LEFT))
    while (size-- > 0)
      *str++ = c;
  while (i < precision--)
    *str++ = '0';
  while (i-- > 0)
    *str++ = tmp[i];
  while (size-- > 0)
    *str++ = ' ';
  return str;
}

int sprintf(char * buf, const char *fmt, ...);

int vsprintf(char *buf, const char *fmt, va_list args)
{
  int len;
  unsigned long num;
  int i, base;
  char * str;
  const char *s;

  int flags;

  int field_width;
  int precision;
  int qualifier;

  for (str=buf ; *fmt ; ++fmt) {
    if (*fmt != '%') {
      *str++ = *fmt;
      continue;
    }

    flags = 0;
  repeat:
    ++fmt;
    switch (*fmt) {
    case '-': flags |= LEFT; goto repeat;
    case '+': flags |= PLUS; goto repeat;
    case ' ': flags |= SPACE; goto repeat;
    case '#': flags |= SPECIAL; goto repeat;
    case '0': flags |= ZEROPAD; goto repeat;
    }

    field_width = -1;
    if (isdigit(*fmt))
      field_width = skip_atou(&fmt);
    else if (*fmt == '*') {
      ++fmt;

      field_width = va_arg(args, int);
      if (field_width < 0) {
    field_width = -field_width;
    flags |= LEFT;
      }
    }

    precision = -1;
    if (*fmt == '.') {
      ++fmt;
      if (isdigit(*fmt))
    precision = skip_atou(&fmt);
      else if (*fmt == '*') {
    ++fmt;

    precision = va_arg(args, int);
      }
      if (precision < 0)
    precision = 0;
    }

    qualifier = -1;
    if (*fmt == 'h' || *fmt == 'l' || *fmt == 'L') {
      qualifier = *fmt;
      ++fmt;
    }

    base = 10;

    switch (*fmt) {
    case 'c':
      if (!(flags & LEFT))
    while (--field_width > 0)
      *str++ = ' ';
      *str++ = (unsigned char) va_arg(args, int);
      while (--field_width > 0)
    *str++ = ' ';
      continue;

    case 's':
      s = va_arg(args, char *);
      len = strnlen(s, precision);

      if (!(flags & LEFT))
    while (len < field_width--)
      *str++ = ' ';
      for (i = 0; i < len; ++i)
    *str++ = *s++;
      while (len < field_width--)
    *str++ = ' ';
      continue;

    case 'p':
      if (field_width == -1) {
    field_width = 2*sizeof(void *);
    flags |= ZEROPAD;
      }
      str = number(str,
           (unsigned long) va_arg(args, void *), 16,
           field_width, precision, flags);
      continue;

    case 'n':
      if (qualifier == 'l') {
    long * ip = va_arg(args, long *);
    *ip = (str - buf);
      } else {
    int * ip = va_arg(args, int *);
    *ip = (str - buf);
      }
      continue;

    case '%':
      *str++ = '%';
      continue;

    case 'o':
      base = 8;
      break;

    case 'X':
      flags |= LARGE;
    case 'x':
      base = 16;
      break;

    case 'd':
    case 'i':
      flags |= SIGN;
    case 'u':
      break;

    default:
      *str++ = '%';
      if (*fmt)
    *str++ = *fmt;
      else
    --fmt;
      continue;
    }
    if (qualifier == 'l')
      num = va_arg(args, unsigned long);
    else if (qualifier == 'h') {
      num = (unsigned short) va_arg(args, int);
      if (flags & SIGN)
    num = (short) num;
    } else if (flags & SIGN)
      num = va_arg(args, int);
    else
      num = va_arg(args, unsigned int);
    str = number(str, num, base, field_width, precision, flags);
  }
  *str = '\0';
  return str-buf;
}

int sprintf(char * buf, 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args;
  int i;

  va_start(args, fmt);
  i=vsprintf(buf,fmt,args);
  va_end(args);
  return i;
}

int printf(const char *fmt, ...)
{
  char printf_buf[1024];
  va_list args;
  int printed;

  va_start(args, fmt);
  printed = vsprintf(printf_buf, fmt, args);
  va_end(args);

  puts(printf_buf);

  return printed;
}

网友E:
float a;
(char *)a;
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F:
转换成满足精度整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loat a;
(char *)a;
这个是干啥的?

这个是强转啊

网友H:
如果标准库函数都不好用,相信没多人能写出比标准库还高效率的函数了

网友E:
他既然是把float转换为char类型的,不用强制转换,难道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float a;
(char *)a;
这个是干啥的?

是不是这个(char *)&a

网友I:
语言里有iota,sprintf在KEIL下都不好用????

验证过???

网友J:
KEIL不好用就更换IAR。IAR可以直接用printf()或sprintf()打印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标准库函数都不好用,相信没多人能写出比标准库还高效率的函数了

我试了。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语言里有iota,sprintf在KEIL下都不好用????

验证过???

sprintf转换不对,都是0x30.iota没定义,已加了stdlib.h

网友K:
标准库的函数效率是不高,但你要说不好用那就不知道怎说了,sprintf函数强大了,你想要什么样的格式自己定义就行,不理解你说的怎么个不好用

网友K:
       if(fTestResistance<100.0)
        sprintf(str,"%02.2f",fTestResistance);
       else if((fTestResistance>=100)&&((fTestResistance<1000.0)))
        sprintf(str,"%03.1f",fTestResistance);
       else if(fTestResistance>=1000.0)
        sprintf(str,"%04.1f",fTestResistance);
      LCD_PrintfBG(10,9,0,str);

网友K:
上面是我做过的一个仪器仪表 显示测量值,浮点型显示,显示几位小数,显示值总共占几位,sprintf函数都可以做到啊

网友L:
我一直用sprintf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是我做过的一个仪器仪表 显示测量值,浮点型显示,显示几位小数,显示值总共占几位,sprintf函数都可以 ...

float Water_Flow_Now;
我分别用sprinntf打印格式%s,%f,%d,%ld,都不对,截图如下。

网友E:
还有啊,楼上的难道都没注意到iota这个关键词吗?难道没有笔误?

网友K:
引用 楼主:
float Water_Flow_Now;
我分别用sprinntf打印格式%s,%f,%d,%ld,都不对,截图如下。

亲  你好像sprintf的用法 你还没 明白sprintf函数中间的“%d” %后面的格式 是跟你要转换的数的格式要保持一致的 不是你随便%s  %f  %d如果 你定义float Water_Flow_Now=123.45;  这是个浮点型数据 你要完整转换字符串 就是 sprintf(str,"%6.2f",Water_Flow_Now)  其中"%6.3f"的6是你字符串的长度包含小数点在内一起6位,"%6.2f"中的2是你要显示两位小数,"%6.3f"中的f是要和你定义的Water_Flow_Now类型保持一致的  不是你随便弄的%d %s

网友M:
使用sprintf 规格化一下即可,keil5可以啊,可以包含C++的头文件。

网友N:
楼主这问题是自己没弄明白sprintf的用法啊,冤枉了keil5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使用sprintf 规格化一下即可,keil5可以啊,可以包含C++的头文件。

请问怎么规格化?包含C++的哪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亲  你好像sprintf的用法 你还没 明白sprintf函数中间的“%d” %后面的格式 是跟你要转换的数的格式要保持 ...

谢谢!

这样还是不对。

网友K:
引用 楼主:
float Water_Flow_Now;
我分别用sprinntf打印格式%s,%f,%d,%ld,都不对,截图如下。

注意  sprintf函数是会做4舍5入处理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规格化?包含C++的哪个头文件?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bbs.**/jishu_564684_1_6.html

网友K:
那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仿真出了问题哦

网友K: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或中断里面对Water_Flow_Now进行赋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  sprintf函数是会做4舍5入处理的

不是四舍五入啊,直接就是0啊。我用的keil5.21。你用的是KEIL4还是5啊?难道是人品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或中断里面对Water_Flow_Now进行赋值了

没有

网友O:
你把float型的数字每一位上的数值提取出来存放到char类型中的变量,根据变量不就可以点亮数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啊,楼上的难道都没注意到iota这个关键词吗?难道没有笔误?

没有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bbs.**/jishu_564684_1_6.html

你的网址有两个星号**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四舍五入啊,直接就是0啊。我用的keil5.21。你用的是KEIL4还是5啊?难道是人品问题吗?

...

用的keil5啊

网友P:
*10  *100 *1000变成整形再处理 即可

网友Q:
keil for arm的库太标准了。
keil c51的限制多点。
keil c51中的帮助中的CX51 Compiler User's Guide 文件中的,Library refrence 章节的,Reference子章节的,sprintf函数的,帮助中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void tst_sprintf (void) {
  char buf [100];
  int n;
  int a,b;
  float pi;

  a = 123;
  b = 456;
  pi = 3.14159;

  n = sprintf (buf, "%f\n", 1.1);
  n += sprintf (buf+n, "%d\n", a);
  n += sprintf (buf+n, "%d %s %g", b, "---", pi);

  puts (buf);
}

网友Q:
你的watch里面为什么不把 Water_Flow_Now 也加进来让我们也开开眼界,看看是内存溢出还是数据类型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他既然是把float转换为char类型的,不用强制转换,难道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

字符就是char型的,所以这样比较直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的watch里面为什么不把 Water_Flow_Now 也加进来让我们也开开眼界,看看是内存溢出还是数据类型错误。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四舍五入啊,直接就是0啊。我用的keil5.21。你用的是KEIL4还是5啊?难道是人品问题吗?

...

就是做四舍五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做四舍五入的

我是说我的不是啊

网友Q:
把map文件中的sprintf相关的复制,贴上来。看看函数库是不是调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把map文件中的sprintf相关的复制,贴上来。看看函数库是不是调用错了。

哪儿有MAP文件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如果标准库函数都不好用,相信没多人能写出比标准库还高效率的函数了

我写的一个比标准库的效率高多了,但是不代表什么。标准库兼容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只需要把我需要的范围内的数据转换出来就可以了。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一定一味追求标准库等等。

网友Q:
首先要确保编译成功了,在keil左边的工程文件列表上,双击就打开了。不要双击c文件,要双击第二级,也就是工程选项那级。

楼主:
引用 网友Q:
首先要确保编译成功了,在keil左边的工程文件列表上,双击就打开了。不要双击c文件,要双击第二级,也就 ...

谢谢!太多了,我把.map文件发上来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太多了,我把.map文件发上来了。

你把project -> Options -> Use MicroLib 的勾去了,用正常的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把project -> Options -> Use MicroLib 的勾去了,用正常的库看看。

还是不行。

网友Q:
新建工程,里面只留最少的代码,复现此问题,把工程打包上传上来。国庆放假了,正好有时间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新建工程,里面只留最少的代码,复现此问题,把工程打包上传上来。国庆放假了,正好有时间给你看看。 ...

我建了个最简单的工程。发现sprintf好用。崩溃
可是那个复杂的UCOS工程还是不行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建了个最简单的工程。发现sprintf好用。崩溃
可是那个复杂的UCOS工程还是不行 ...

不要新建,复制一份你的项目,在你项目里写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删你项目里面的代码。

楼主:
项目用了UCOSII,sprintf用在main.c里,App_TaskGPRS|任务
static        void                App_TaskGPRS        (void         *p_arg)
{
                p_arg = p_arg;
                Water_Flow_Now=123.45;

                sprintf(ASCII_Buffer,"%s",Water_Flow_Now);
                while(1)
                {

                                // ÇåÈí¼þ¼ÆÊýÆ÷ ////////////////////
                                OSTmr_Count_Start(&s_SWG.gprsCounter);
                                OSTimeDly(50);
                }
}

网友S:
引用 网友D:
union
{
    float f_dat;

这个NB了

网友T:
sprintf这个可以用的。

网友U:
对应位数有要求吗?

网友V:
sprintf(str,''%d.%03d",(unsigned int)a,(unsigned int)(a-(unsigned int )a)*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U:
对应位数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网友W:
直接转换字符串不行吗?

网友X:
以前用过sprintf可以使用 的。

网友T:
就是跟printf用法差不多。

网友U:
如果位数不高,可以使用放大再转换的方法。

网友V:
分开整数和小数部分单独处理

网友W:
只是用数据然后对应/10 和%10 获取数据。

网友X:
sprintf在KEIL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直接转换字符串不行吗?

不行。我单独建个小工程可以,但是放在我的大工程里不行。转换int整形是可以的,浮点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X:
sprintf在KEIL下有什么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改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