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2017-09-25):
使用STC12C5A60S2的单片机不接外部晶振只使用内部的时钟还能进行串口通信吗

网友A:
波特率和其它参数设置正确肯定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但其他外设的时钟尤其是定时器的精度会受影响

楼主:
接了外部晶振就可以烧写了,貌似用内部晶振的话必须要外接晶振才可以

网友C:
当然可以,但要注意在每次通讯发起时先校准波特率配置参数,因为RC本振的离散性很大,还有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