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L能接5V液晶吗?

楼主(2017-09-25):
我用的STM8L152R8T6,手册中显示VLCD最大电压为3.6V,可我的液晶屏是5V的,怎么接呢?
用5V串个电阻到VLCD是否可行?电阻选多大?

楼主:
我要用-40~70的段码液晶屏,可搜索了下目前只能做到-30~80℃。。。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用-40~70的段码液晶屏,可搜索了下目前只能做到-30~80℃。。。咋回事?

温度不满足,找厂家定制;
串多大电阻:光串电阻不行吧;

串电阻再加稳压管,电阻选多大,根据负载电流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