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F2K32S2双串口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7-09-25):
用了UART1和UART2,但只有UART2有输出,UART1没有,都是用T2作波特率发生器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9600 / 4)//115200
/*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
bit busy;
bit T10mS;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using 1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4;//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P3M0=0x3;//P3.0,3.1准双向口
  P3M1=0xfc;//P3.2-P3.7高阻输入
  P1M0=0x7f;//P0.0,0.1准双向口,其它推挽输出
  P1M1=0x80;//P1.7高阻输入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void Uart2Send(char _data)
{
  P_SW1 = 0x40;      //RXD_2 TXD_2
while (busy);
  busy = 1;
  S2BUF = _data;                  //发送当前数据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1(unsigned char _data)
{
P_SW1 = 0x00; //RXD/P3.0, TXD/P3.1
_nop_();
TI=0;
SBUF=_data;  //
while(!TI);
TI=0;
}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1;
EA=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art2Init();
//Timer1Init();
    IE2 = 0x01;
    EA = 1;
    Uart2SendStr("Uart Test !\r\n");
  UART1(0x55);
    while (1)
    {
      Delay1000ms();
   //if(T10mS)
   {
    T10mS=0;
    i++;
    //if(i==20)
    {
     Uart2SendStr("Uart Test !\r\n");
     i=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UART1(0x55);
    }
   }
    }
}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using 1
{
  T10mS=1;//1mS
} */

网友A:
  AUXR = 0x14;//改成  AUXR = 0x15;再试试

楼主(2017-11-13):
引用 网友A:
AUXR = 0x14;//改成  AUXR = 0x15;再试试

一样的

网友B(2018-09-04):
楼主,您好!  那个串口1的问题找到了没,我也是串口一上面卡了几天了

网友C(2019-09-04):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那个串口1的问题找到了没,我也是串口一上面卡了几天了

请问您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呢

网友C:
您好,楼主,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直无法解决。希望得到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D:
串口1和串口2不能用同一个定时器,而且串口2固定要用tm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