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总线并联的问题,请大侠帮分析指导,谢谢!

楼主(2017-09-25):
目前电路中有两个I2C芯片是通过开关选通的方式连接I2C总线,I2C通信一直没有出现过通信不良的问题,为了考虑成本现在想去掉I2C开关选通那部分电路,那么两个I2C芯片就是直接连接到总线上了没有开关选通电路控制切换的,但是两个I2C芯片的电源还是单独控制的,也就是说两个I2C其中一个I2C在通信的时候供电,另外一个未被选择的I2C芯片是不供电的,请教各路大神指点这样I2C通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谁这么用过,谢谢!!!

网友A:
不会有问题

楼主:
您也这样用国吗?我们做了两块样板测试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会有问题的
一颗不供电,不供电的 IIC 信号会受影响的 ,当然 你可以试试 信号不受影响 那没啥问题
再者IIC 本来就可以挂一起啊 通过地址来判别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问题的
一颗不供电,不供电的 IIC 信号会受影响的 ,当然 你可以试试 信号不受影响 那没啥问题
再者IIC ...

是的,不那样做是为了考虑减少负载供电才用了芯片选通控制,现在又要考虑成本所以就把那部分电路去掉,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那样做是为了考虑减少负载供电才用了芯片选通控制,现在又要考虑成本所以就把那部分电路去掉,谢 ...

从机电也关了,主机怎么呼叫?

网友D:
理论上没啥毛病,但l总感觉怪怪的,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目的是什么?如果两个i2c器件地址不一样那直接并一起就可以了,如果一样那再用多一根i2c总线,多简单的事情。增加开关电路不仅麻烦还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电也关了,主机怎么呼叫?

从机是关闭一个打开一个,和打开个那个通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没啥毛病,但l总感觉怪怪的,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目的是什么?如果两个i2c器件地址不一样那直接并一 ...

是两个不同的I2C芯片地址不同,现在就想并在一起,供电也并在一起减少了好几个器件哈哈

网友A:
当然不会有问题啊。I2C本来就是可以连一起的总线。不通信的芯片要么直接掉电,要么禁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两个不同的I2C芯片地址不同,现在就想并在一起,供电也并在一起减少了好几个器件哈哈 ...

那直接接一起就行啊,没有功耗要求的,2者电源一直接着就可以了。

网友E:
很多I2C不是标准的OC门,里面和Vcc之间有个ESD保护二极管,IO电压高于Vcc+0.7 则此保护二极管导通。
断电后如果电压低于了1.4V,则IO的高电平只剩1.4+0.7=2.1V,马马虎虎吧。
像AT24C01实测0.9V可以正常读,1.2V以上可以写入。

网友A:
楼上说的现像是掉电后vcc上有吸收负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直接接一起就行啊,没有功耗要求的,2者电源一直接着就可以了。

开始设计的思路是要考虑更省电,采用开关选通方式设计电源和I2C总线同时切换,其实省不了多少电。最后想想还是电源供电和I2C总线一直接通算了,如果I2C电源供电还用切换控制,有可能会出现干扰的问题稳定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I2C不是标准的OC门,里面和Vcc之间有个ESD保护二极管,IO电压高于Vcc+0.7 则此保护二极管导通。
断电后 ...

I2C总线电平电压没有细测,不知道具体有几伏,电源供电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现像是掉电后vcc上有吸收负载的情况。。。

会有一定的吸收,毕竟有内阻成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会有问题啊。I2C本来就是可以连一起的总线。不通信的芯片要么直接掉电,要么禁能。 ...

掉电会有风险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会有一定的吸收,毕竟有内阻成在

掉电的器件有上拉电阻,也会少许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掉电的器件有上拉电阻,也会少许耗电

掉电不掉电都是一个电阻,I2C处在输入状态内阻很高,损耗可以忽略

网友G:
在硬件设置好器件地址,这样可以在程序中配置器件来读取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掉电不掉电都是一个电阻,I2C处在输入状态内阻很高,损耗可以忽略

要看用的谁家的芯片, vcc有电的时候都是高阻, 有不少芯片在掉电的时候就变成低阻了, 比如2002年用过的一个芯片好像叫 ZLG7290.
没有原理图, 没有各个网表的测试数据, 谁能保证没有问题? MCU的普通IO做的I2C从机, 基本都有ESD保护二极管, 把VCC断开,ESD饱和二极管吸的电流让MCU都能工作.

网友H:
没有功耗要求为什么要断电呢?一直供电就可以了,还少了电源通断的MOS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用的谁家的芯片, vcc有电的时候都是高阻, 有不少芯片在掉电的时候就变成低阻了, 比如2002年用过的一个 ...

I2C的应用还是要谨慎,如果是I/O口模拟更应该注意,挂接在I2C总线上的IC全部都正常供电还是靠普点,假如I2C总线中有其中一个I2C芯片没有供电,那个没有供电的I2C芯片就相当一个假负载,会产生一个随机性的阻抗及干扰等因数,还是不要因小失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功耗要求为什么要断电呢?一直供电就可以了,还少了电源通断的MOS器件 ...

是的,这样还降低了成本,对I2C读写操作程序还可以减少几条指令,谢谢

网友I:
这东西,短短几天当然测不出问题.几个月或是几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短短几天当然测不出问题.几个月或是几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

有了问题那就麻烦,没有问题就万事大吉,谢谢

网友J:
这样回答你:可以这样用,自己玩可以,但是做产品,还是悠着点---

网友K:
我的理解IIC总线不是要器件应答么?你用程序控制使能的同时器件的应答可能就不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理解IIC总线不是要器件应答么?你用程序控制使能的同时器件的应答可能就不确定了、 ...

是两个不同的I2C芯片,操作控制程序不一样,不成在器件应答的问题,谢谢

网友L:
功能没问题,再实测一下信号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功能没问题,再实测一下信号波形吧

试过了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就怕万一出现问题那就麻烦,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M:
感觉做产品的话,还是不要这样用,

网友N:
这样做容易有问题,量放大后才可能发生。请注意了。有碰到过。只不过和具体芯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做容易有问题,量放大后才可能发生。请注意了。有碰到过。只不过和具体芯片有关系。 ...

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做批量怕有隐患,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做产品的话,还是不要这样用,

是的,谢谢!

网友O:
如果掉电的ic i2c的io不是true od结构的话,i2c io的电会通过体二极管漏电到掉电ic的vcc去。这样结果1:i2c总线的电压拉下来了,2、电漏掉了,3、掉电ic可能会处于混乱的逻辑状态(非正常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掉电的ic i2c的io不是true od结构的话,i2c io的电会通过体二极管漏电到掉电ic的vcc去。这样结果1:i2c ...

至于I2C的结构类型,芯片没有给出内部结构图,I2C总线ESD保护二极管是有的,没有供电的那个I2C芯片一定是有内阻的,内阻可大可小没有测试,地线没有断开是连接在一起的,多少也会有漏电的现象,那样设计有点不靠普,谢谢您提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