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12位adc如何使用

楼主(2017-09-25):
目前用430的片内12位adc测分压后的电池电压,采用一次采样四个数取平均的做法计算,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继续深入探索这个12位adc,不知各位大佬能否给点提示,或者用这个12位adc测电压达到哪些要求,比如最后数字只能跳2位这样

网友A:
普通的adc,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timer触发ADC采集触发DMA搬数

网友C:
ADC因为采样时间问题,建议一次采集8个值,去掉两个最大,去掉两个最小,剩下中间4个求平均

网友:
采集8个值,捉着16个,做平均滤波

网友D:
采集8个值,然后排序,去掉两个最大,去掉两个最小,然后剩下4个求平均值,这样采取出来的数据就很准确的了,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的说

网友E:
芯片是不是需要一个脉冲初始化启动,就有可能上电后的第一组数据,是读不出来的。原因,没有初始化脉冲

网友F:
还是没怎明白的,这个不是将被测的电压放大到合适的倍数不就OK了么

网友G:
使用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G:
最好使用外部的ADC芯片,保证测量精度。

网友H:
这个没啥难度的哈

网友I:
做均值滤波算法。

网友J:
正常数值偏差是多大?

网友K:
楼主要测量什么数据?

网友L:
是需要修改ADC数值吗?

网友M:
测量电压数值有问题吗?

网友I:
软件滤波可以修正一些数据。

网友J:
如果比较小可以使用均值。

网友K:
建议楼主修改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L:
楼主使用一个精准比较高的AD芯片。

网友M:
位数变化很正常,因为受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