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线电能传输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7-09-25):
为什么无线电能传输需要用高频?为什么低频(如50HZ)不行?

网友A:
只要你不在意成本、体积、重量等等,工频也可以无线传输

网友B:
无线电通过介质或在介质分界面的连续折射或反射
频率高低不同,传播也不同

网友C:
有的行业说波长
比如超短波通信,超短波频率很高,而地波的衰减很大,电波穿入电离层很深乃至穿出电离层,使电波不能反射回来,所以不能利用地表面波和天波的传播方式,主要用空间波传播。

网友:
传播的介质不同,传播的要求也不同,例如声波,光波。

网友D:
频率越低,线圈的尺寸越大,是吗?

网友E:
是的。
并且频率越低越难于定向传输。

网友F:
所谓的无线电能传输,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磁波, 而是通过磁场进行感应, 实际上就是一个漏感很大的空心变压器.
从电磁感应定律看, 电动势正比于频率, 正比于磁通量, 正比于匝数, 显然, 在一定的范围内, 提高频率比增加匝数更容易实现.

网友G:
这个关键是可用易用性能的

网友H:
这个传输的频率不能太快了的

网友I:
现在的模块和那种无线充电的IC还是远远不够,不管是效率还是功率,距离更是可怕。

网友J:
这个传输频率不能太高的

网友J:
一般都是直接的采用50Hz的工频的

网友K:
都是采用的工频,为什么不行?

网友G:
这个目前应用还是不多的

网友L:
高频才能更快的吸收。

网友L:
只要谐振就可以,就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M:
低频是不是传输距离影响吗

网友M:
以前做过谐振都可以实现。

网友N:
高频的损耗小一些吧。

网友N:
低频的传输距离太远了。

网友J:
电能的无线传输技术还是有待继续完善的

网友O:
电能的无线传输还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技术的

网友P:
这个是不是还得考虑成本的问题的

网友Q:
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的传输效率最佳频率

网友Q:
耦合的效率高低不一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