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IIC作为从机疑问

楼主(2017-09-25):
请问大神门,STM32F105的硬件IIC接口能不能用作从机?
如果可以的话,具体的IIC初始化跟作为主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必须可以

楼主:
楼上大神,能否将这个IIC从机代码部分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给你提供个思路吧,寄存器配置和I2C 作为主差不多的,区别就是要把I2C配置成从模式,另外在I2C作为从模式,要设置从机的地址。

网友A:
如果从机是为了发送数据的话,建议使用DMA+I2C模式,因为不知要主机什么时候读取数据,因此要提前准备好数据(DMA就起了提前准备好数据的作用)
对于I2C SPI这种需要同步时钟通信的接口,作为从机的话,时钟必须有主机提供,以帮助从机把数据从数据寄存器里面“推出去"

网友A:
如果从机是为了接收数据,那就用中断接收的方式更合理一点。

网友A:
代码看看,遇到的问题说明清楚,越详细越好,最重要的是用示波器波形 上来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先理一理

楼主:
1:我这边作为IIC从机,另个一个模块作为主机,需要对我写数据(作为命令让我执行某些动作),并且也需要查询某些状态(也就是我需要准备一些数据供主机读)
2:我不明白你说的从机接收数据以及从机发送数据; IIC所有动动作不管是读还是写不都是主机发起的吗,主机读取从机的数据,这个时候从机仅仅是按照协议节拍,在合理的时候在寄存器的对应的buff处准备好数据,供主机读取吧?

楼主:
我的IIC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MX_I2C2_Init(void)
{
    /*I2C_Info.controlMode=1;//硬件控制
        I2C_Info.speed=400000;
        I2C_Info.subAddrMode=2;
        I2C_Info.subAddrWidth=0;
        I2C_Info.slaveAddr=0x30;
        I2C_Info.channel=1;
        VT_I2C_HardInit(&I2C_Info);*/
  hi2c2.Instance = I2C2;
  hi2c2.Init.ClockSpeed = 100000;
  hi2c2.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2.Init.OwnAddress1 = 0x2a;//0x54
  hi2c2.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2.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2.Init.OwnAddress2 = 0;
  hi2c2.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2.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ENABLE;
  if (HAL_I2C_Init(&hi2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IIC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MX_I2C2_Init(void)
{

看样子你用的是hal库,直接拿hal库的配置,都不用自己配啦

楼主:
恩,但是进步了中断

楼主:
1:我这边作为IIC从机,另个一个模块作为主机,需要对我写数据(作为命令让我执行某些动作),并且也需要查询某些状态(也就是我需要准备一些数据供主机读)
2:我不明白你说的从机接收数据以及从机发送数据; IIC所有动动作不管是读还是写不都是主机发起的吗,主机读取从机的数据,这个时候从机仅仅是按照协议节拍,在合理的时候在寄存器的对应的buff处准备好数据,供主机读取吧?

这个是我不理解的地方,怎么从机还有接收和发送的说法?

楼主:
能否把你的IIC从机的配置贴上来,我对比下,看到底哪里导致进步了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把你的IIC从机的配置贴上来,我对比下,看到底哪里导致进步了中断

去年写的,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如果实在不会调,用SPI或者UART通信都可以

楼主:
恩,不过接口是定制的,只能用IIC了,我再研究一下,谢谢feelhyq了

楼主:
可以进入中断了,但是上电之后一定要执行HAL_I2C_Slave_Receive(),就运行一下就行,然后才能正常IIC通信
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B:
从机时钟必须有主机提供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把I2C配置成从模式

网友D(2017-11-13):
引用 楼主:
1:我这边作为IIC从机,另个一个模块作为主机,需要对我写数据(作为命令让我执行某些动作),并且也需要 ...

eeprom作为从设备 难道不需要被写和被读?

网友E: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些经验,我用mcu都是作为主机,当要与另一个mcu通讯的时候,用串口,iic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