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振荡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7-09-25):
如图,貌似是个LC三端电容式振荡电路?

电路目的应该是在Q2的集电极上产生了一个微小的正弦电流,然后输出到下一级三极管/运放的放大吧。
但是,实际焊出个电路来的话,经常是发现集电极没有电流变化,基本上是4V的电压信号,应该是没有起振。
有时候,能出现小幅度的正弦电流的话,又会出现幅度的振荡加大,而不是很快的在一两个周期内达到目标幅值

哪位大牛给分析分析电路原理,要怎么改善,以达到稳定起振

网友A:
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LC的震荡的原理

网友B:
估计是反馈偏小了. 加大 C13, C14, 减小 c6
此外, 你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有点问题吧, 基极电压 4V , 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反馈偏小了. 加大 C13, C14, 减小 c6
此外, 你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有点问题吧, 基极电压 4V , 过高了 ...

这个电路做了两批次pcb,有一批次是好的,能得到稳定的振荡信号,大概在2.6M左右吧,有一批次居然是有问题的,信号成了这种情况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停振,然后又起振。
把整套的元件在这两次做的pcb上互换了,有问题的pcb就是不行,没问题的pcb就是好的。
也不知道pcb能有什么问题。
在出现这种信号的时候,也调整过C6和L4这两处了,加大了电容的时候,能把这个不起振的时间加长,
但是加大电感的时候却不能缩小不起振的时间,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最关键的是没法测量了,在L4和C13之间用示波器探头测量的话,整个振荡就乱了,都不能稳定振荡

网友C:
加大C5,降低C6,增加R6,取消D6.q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C5,降低C6,增加R6,取消D6.q值不高。

1.L3,L4用的是一样的ELC0607RA的,82uH 20的Q值的,选用Q=50的?2.互换一下C5和C6?

网友C:
如果板子的网络没有问题,那就存在分布参数的问题,相应的要调正可调的参数才对。先启振起来再说。

网友D:
图中有两个 R7……PCB 布线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有两个 R7……PCB 布线没有问题吧。

哇,好细心,都没发现。
布线应该没问题,做了两次pcb样,有一次是好,有一次是不行的。。。
按上面说的调整了电容和电阻,但效果更差,还是有停振现象,而且起振前期幅度还不太够,有圆弧顶
等换下Q=50的电感试下吧

网友E:
菜**请教下 D6干什么用?电感两个串起来是因为实际元件不够大吗?这是clapp振荡器?

网友B:
我感觉, 这个停振有可能跟 D6 有关

网友D:
要找出问题所在,需要得到右半平面极点与元件参数的关系。

【方法一】
利用三极管的高频小信号模型,得出传递函数……期待大侠出手。

【方法二】
通过 SPICE 仿真,用试验设计 (DOE - Design Of Experiment) 的方法建立模型。

仿真电路:

仿真波形:

极零点图:

仿真数据:

试验设计建模方法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极点 5 和 6 在右半平面。
1. 通过筛选 DOE 确定模型中应包含的因子;
2. 通过建模 DOE 建立极点 5 和 6 的模型;
3. 找出对极点 5 和 6 实部标准差影响最大的因子,并进行设计的优化。

PS. 通过 DOE 也可对整个振荡器的设计进行优化。

网友D:
保证起振的主要因素说明如下图:

网友F:
上式哪儿出问题了,增大Ro不会利于起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式哪儿出问题了,增大Ro不会利于起振。

说的不错,应该降低 R0……

可能是等效电路的问题,或是还有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
毕竟上面的公式把其它因素都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了,事实应该不是如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 这个停振有可能跟 D6 有关

好像没什么关系,在好的电路上断开D6也是能持续振荡的
在坏的电路上断开D6也还是会揨振的。
而且,关键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L3和L4,好像很敏感。
我用另外一个厂家买的用在好的电路上,居然一点振荡都没有。
但是,用在那个坏的电路上,却能振荡,只是还是会停振。这就很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找出问题所在,需要得到右半平面极点与元件参数的关系。

【方法一】

大神啊,这说的是什么啊。。。
我只会用multisim进行简单的仿真啊。
感觉在multisim上都看不出参数变化对结果有什么影响的,除了振荡频率变化外。
我乱改那些电容和电感的参数都是能起振的,看不出参数的敏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错,应该降低 R0……

可能是等效电路的问题,或是还有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

降低R0,怎么降低啊?感觉是pcb板的制板问题??
都没明显的电阻可以降低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降低R0,怎么降低啊?感觉是pcb板的制板问题??
都没明显的电阻可以降低啊 ...

R0 主要由电感的直流电阻和 PCB 版走线电阻等组成。
和电路参数相比,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按描述,问题定位在 PCB 版。
PCB 版影响电路参数的主要有:
分布电感/互感 —— 一般为 nH 级别。会影响振荡频率和稳定起振。
但和电路参数相比,应可以忽略不计。
分布电容 —— 线间电容及板材介电常数,一般为 pF 级别。
与电路参数相比,在(接近)相同数量级。因此会影响振荡频率。
应该也会影响稳定起振,但影响有多大目前无法判断。
……

传递函数中极点离虚轴有一定距离,
而 PCB 的分布参数应该是减小了这个距离,
从而造成了这个距离非常小,或处于临界状态。

解决的办法:
1. 控制 PCB 质量,使用更好的板材(如果现在使用的板材是低成本类型的话);
2. 找出造成上述故障的主要因素(电路参数)并进行设计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式哪儿出问题了,增大Ro不会利于起振。

这个增大R6是什么,R6是负载电阻?
这个电路的后半部分是在Q2的集电极上加了个100pf的电容耦合到另一个2N3904的射极跟随电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0 主要由电感的直流电阻和 PCB 版走线电阻等组成。
和电路参数相比,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R0的话,看元件参数,就只有0.57R的直流电阻,最大0.61mA的电流。
还真有可能是处在临界状态,因为有那么一两次是能稳定起振的,但只是那么一两次,稍微焊过一下元件就有问题了。嘉立创打的样板,pcb板好像有点厚了。
参考的别人的产品电路图,按说不太会这么临界吧,那生产不是很麻烦,很容易出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的网络没有问题,那就存在分布参数的问题,相应的要调正可调的参数才对。先启振起来再说。 ...

好像可能真是板子的问题可能性大吧

刚才测的信号对比,绿色的是5V电源IC出来的电压信号,直接测的IC管脚的信号
黄色的是放大后的振荡信号,经过一级射随和运放的6倍幅度放大。
这样看,是不是因为电压先低了,然后不起振了呢,
还是因为振荡的原因把电压拉低了?
我有用外部的数字电压接个5V到板子上,就没有发现被拉低的情况。
但是呢,振荡的幅度就很小。正常应该是有个4V多的,外接5V,只有不到1V,但是是连续的,没有被拉低,都不知道是不是振荡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可能真是板子的问题可能性大吧

刚才测的信号对比,绿色的是5V电源IC出来的电压信号,直接测的IC管脚 ...

只少看出,电源供给不正常,不应不起振电源有跌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