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来操作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7-09-25):
用GPIO模拟I2C来操作EEPROM(24C512)只能读不能写,EEPROM硬件未进行写保护,写的时候,每次的ACK都是正常的(低电平)。但是主程序中先写EEPROM,而后想要读出写进去的数值,但是每次读出来的还是之前别人写进去的数值,也就是自己没有写成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分析 仪抓下时序看看,delay够吗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开启写使能

网友:
用逻辑分析下时序看看

网友C:
好好看I2C的时序,启动-读写-数据-停止……。特别注意时间,【要严格一致】

网友D:
不能读,是不是芯片IO配置问题,也有可能是时序问题

网友E:
是iic地址有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IO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这个读取的地址不对吗?

网友G:
你确定写入数据了吗?

网友H:
这个有写保护吗?

网友E:
读取的IO电平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G:
建议楼主通过示波器捕获数据。

网友H: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使用隔离芯片。

网友F:
捕获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I:
是IO的问题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分析 仪抓下时序看看,delay够吗

数据捕获没有什么问题,可能电压不够。

网友I: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可能硬件不能满足。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分析 仪抓下时序看看,delay够吗

延时是iic的访问速度吗?

网友K:
EEPROM能够读取数据吗?

网友L:
单步调试试试每一个iO的电平。

网友K:
如果读取的全是0xff或者0x00就是不正确的

网友L:
能够读取数据说明EEPROM没有问题。

网友M:
这个的重点主要在于I2C总线的

网友N:
模拟I2C总显得话,其IO口的驱动能力要跟上的

网友O:
示波器的监测下I2C总线上的读写数据时的信号的变化的

网友P:
IO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