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模块的速度等问题

楼主(2017-09-25):
MSP430 ADC12 模块的速度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ADC12CLK 的近似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00kHz 及 6.5MHZ。速度最快的整个转换过程可以在 17 个周期内完成(13 个周期进行转换,4 个周期进行采样及保持)。6.5MHz/17 = 382ksps。ADC12 的运行速率不能低于最小值的 ADC12CLK,但在软件的控制下,采样门可以无限制保持打开状态。如欲了解有关采样与转换时间规范的更多详情,敬请参阅数据表。

MSP430 I/O 引脚的汲极电流与源极电流
MSP430 未指定来自 I/O 引脚的最大绝对电流。如欲了解 Voh 与 Vol 的规范,敬请参阅数据表。其中显示了每个 I/O 引脚均可提供几毫安的电流,但输出电压将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发生变化。这些规格的附注通常提供了要维持特定电压,所有组合的输出提供的最大总电流。MSP430 I/O 不适于驱动高电流的20mA LED。

MSP430 SPI 或 UART 的速度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USART 可进行配置,以便同时支持同步 (SPI) 与异步 (UART) 操作,并且可从几个内部及外部时钟源(与 CPU 时钟无关)中进行选择。在 SPI 主模式下,USART 的运行速率可达到应用时钟的 1/2。例如,如果使用 8MHz 时钟,则 SPI 主模式的传输速率可达到 4Mbps。在 UART 模式下,实现可靠通信至少要求每位 3 或 4 个时钟。例如,8MHz 时钟除以 4 可以支持高达 2Mbps 的速率。MSP430xxxx 用户指南中提供了有关 USART 功能的完整说明。

MSP430 中断所需的最小输入脉宽
最小中断脉宽必须大于 1.5 主时钟周期 (MCLK),以确保中断有效。有关问题请参阅器件特定的数据表。

网友A:
这个速度还是跟着IO有关系。

网友B: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还是跟着IO有关系。

这个主要是通信协议的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 ...

iic速度比较慢一些。

网友E:
ADC速度不如外部的ADC速度快。

网友F:
选择的时钟速度怎么样

网友G:
选择合适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还是跟着IO有关系。

iic速度比较慢。

网友E:
现在外部的ADC芯片都到了200Mhz。

网友F:
内部的DCO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 ...

串口达到2Mbps,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A:
IO的访问速度跟外部元器件要匹配。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收到通信协议的速度限制。

网友H:
楼主这个IO速度分析的很完整,借鉴一下。

网友I:
usb的速度能够支持吗?

网友J:
ADC12CLK 6.5MHZ,采样速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I:
现在msp430都能支持usb哪个版本了?

网友J:
怎么才能提高IO采集数据的速度?

网友K:
这个跟时钟源是相关系的

网友L:
这些模块及总线的处理速度是跟各自所使用的时钟源相关系的

网友M:
MCU里面集成的各个模块的运行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M:
取决于各个模块所采用的时钟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