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哪里有N3292x带CVBS输出的开发板?

楼主(2017-09-25):
如题,一个项目上需要CVBS输出,由于希望能集成DRAM,因此想考虑 N3292x 在大淘宝上搜了下,现有的开发板都是LCD输出,不带CVBS输出的,请问谁有这类开发板?谢谢!

网友A:
一般CVBS直接飞个线不就可以了么?
如果输出部分还需要buf或保护,可以单独打个这块的小板。

网友B:
你这是做什么用,现在电视都开始流行HDM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CVBS直接飞个线不就可以了么?
如果输出部分还需要buf或保护,可以单独打个这块的小板。
...

不熟悉新唐的芯片啊,想找到现成的demo板,除了硬件具备CVBS外,软件也有直接输出CVBS的demo,我直接在上面验证我的产品应用逻辑就可以了,而不用再花时间在芯片底层上

网友C:
你选的这个系列貌似网上也不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