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flash操作例子

楼主(2017-09-25):
/* 实际适用于MSP430x2xx系列单片机,包含以下10个常用功能函数:
(1)初始化。Flash_Init(unsigned char Div,unsigned char Seg ):依据SMCLK频率计算设定Flash的时
钟的分频系数,靠Seg段号码确定计划操作的段起始地址。
(2)整段擦除。Flash_Erase():段擦除函数。
(3)读字节。Flash_ReadChar(unsigned int Addr):读取偏移地址Addr位置1个字节的数据。
(4)读字。Flash_ReadWord(unsigned int Addr):读取偏移地址Addr位置1个字的数据。
(5)读一串字节到RAM数组。Flash_ReadSeg(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SegSize,char *
Array):读取起始偏移地址为Addr,长度SegSize个字节数据到RAM的Array数组。
(6)直接写1个字节。Flash_Direct_WriteChar(unsigned int Addr):直接写偏移地址Addr位置1个字节
的数据。
(7)直接写1个字。Flash_Direct_WriteWord(unsigned int Addr):直接写偏移地址Addr位置1个字的数
据。
(8)备份后写1字节。Flash_Bak_WriteChar(unsigned int Addr):先备份段内其他数据,擦写后,在偏
移地址Addr位置写1个字节的数据,再还原段内其他数据。(仅限信息flash段,使用RAM备份)
(9)备份后写1个字。Flash_Bak_WriteWord(unsigned int Addr):先备份段内其他数据,擦写后,在偏
移地址Addr位置写1个字的数据,再还原段内其他数据。(仅限信息flash段,使用RAM备份)。
(10)读SegA专用函数。Flash_SegA_ReadChar(unsigned int Addr):读取SegA段偏移地址Addr位置1
个字节的数据。
说明:  1、块写函数需要在RAM中调用函数指针来使用,本库函数未涉及
        2、其他长字节的数据类型读写需使用结构体,本库函数未涉及
        3、所有函数均针对无符号整型数据,如需使用有符号整型,需修改函数
        4、对InfoA段单独处理,只有读字节函数Flash_SegA_ReadChar(),不提供擦写函数。
        5、其他函数的段操作首地址SegAddr被Flash_Init()函数“限定”,不易发生误写 */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SegAddr=0;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SegPre=0;                         //全局变量  当前信息段
/******************************************************************************************************
* 名     称:Flash_Init()
* 功       能:对Flash时钟进行初始化设置
* 入口参数:Div:根据SMCLK频率计算的所需分频值,可设定为1-64
*           选择原则: SMCLK分频后,落在257kHz~476kHz
*        Seg:段号,可设为"0"-"31"或”"A"、"B"、"C"、"D"。
* 出口参数:1:配置成功
*           0:配置失败
* 说     明:操作Flash其他函数前,需要调用该初始化函数设置时钟分频和待操作段首地址。
*            其他函数中均不出现绝对地址,防止误操作。
* 范     例:  Flash_Init(3,'B' ) 3分频、对Info B段操作
******************************************************************************************************/
unsigned char Flash_Init(unsigned  char Div,unsigned  char Seg )
{
  //-----设置Flash的时钟和分频,分频为恰好为最低位,直接用Div-1即可-----
  if(Div<1) Div=1;
  if(Div>64) Div=64;
  FCTL2 = FWKEY + FSSEL_2 + Div-1;    //  默认使用SMCLK,分频系数参数传入
  //-----操作对象为主Flash段的情况,可通过512的倍数设置段起始地址-----
  SegPre = Seg;            //获取当前段
  if (Seg <= 31)             //判断是否处于主Flash段
    {
    SegAddr=0xFFFF-(Seg+1)*512+1;         //计算段起始地址
         return(1);                   //赋值成功后即可退出并返回成功标志”1“
    }
  //-----操作对象为信息Flash段的情况,穷举即可-----
  switch(Seg)                //判断是否处于信息Flash段
  {
  case  'A':  case'a':    SegAddr=0x10C0; break;
  case  'B':  case'b':    SegAddr=0x1080; break;
  case  'C':  case'c':    SegAddr=0x1040; break;
  case  'D':  case'd':    SegAddr=0x1000; break;
  default:    SegAddr=0x20FF;  return(0);       //0x20FF地址为空白区,保护Flash
  }
  return(1);
}
/******************************************************************************************************
* 名    称:Flash_Erase()
* 功    能:擦除Flash的一个数据块,擦写段由初始化函数 Flash_Init()的SegAddr变量决定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函数中给出了擦除InfoFlashA段的操作代码(已注释掉了),但不建议初学者使用。
* 范    例:无
******************************************************************************************************/
void Flash_Erase()
{
   unsigned char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SegAddr;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段擦除模式
   FCTL3 = FWKEY;                                  //解锁
   //FCTL3 = FWKEY+LOCKA;                     //对InfoFlashA也解锁
   _DINT();
   *Ptr_SegAddr = 0;                              //擦除待操作段
   while(FCTL3&BUSY);                           //Busy
   _EINT();
   FCTL1 = FWKEY;                                //取消擦模式
   FCTL3 = FWKEY+LOCK;                          //上锁
// FCTL3 = FWKEY+LOCK+LOCKA;              //对InfoFlashA也上锁
}
/******************************************************************************************************
* 名    称:Flash_ReadChar()
* 功    能:从Flash中读取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
* 出口参数:Data:读回的数据;当偏移溢出时返回0
* 说    明:无
* 范    例:无
******************************************************************************************************/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Char  (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0;
   unsigned  int *Ptr_SegAddr,temp=0;                       //Segment  pointer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512) ||(SegPre>31&&Addr>=64) )
     return 0;
   temp =SegAddr+Addr;
   Ptr_SegAddr =(void*)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Data=*(Ptr_SegAddr);
   return(Data);
}
/******************************************************************************************************
* 名    称:Flash_ReadWord()
* 功    能:从FlashROM读回一个整型变量,地址应为偶数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仍按字节计算,需为偶数
* 出口参数:Data:读回的整型变量值  ;当偏移溢出时返回0
* 说    明:无
* 范    例:无
******************************************************************************************************/
unsigned  int Flash_ReadWord (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 *Ptr_SegAddr;
   unsigned  int temp=0,Data=0;                             //Segment  pointer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512) ||(SegPre>31&&Addr>=64) )
     return 0;
   temp = SegAddr+Addr;
     Ptr_SegAddr = (void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Data=*(Ptr_SegAddr);
   return(Data);
}
/******************************************************************************************************
* 名    称:Flash_ReadSeg()
* 功    能:将Flash段内一串数据拷贝到RAM的Array数组
* 入口参数:Addr:起始偏移地址
*          SegSize:数据个数
*          *Array:RAM中数组的头指针
* 出口参数:返回出错信息  0:偏移溢出 ;1:正常工作
* 说    明:无
* 范    例:无
******************************************************************************************************/
char Flash_ReadSeg(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SegSize,unsigned char * Array)
{
  unsigned  int i=0,temp=0;
  unsigned char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SegSize)>512) ||(SegPre>31&&(Addr+SegSize)>64) )
     return 0;
  for(i=0;i<SegSize;i++)
  {
    temp=SegAddr+Addr+i;             //防止编译器处理指针偏移出错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Array=*Ptr_SegAddr;            //指针移位方法赋值
  }
     return 1;
}
/******************************************************************************************************
* 名    称:Flash_Direct_WriteChar()
* 功    能:强行向Flash中写入一个字节(Char型变量),而不管是否为空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
            Data: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出错信息  0:偏移溢出 ;1:正常工作
* 范    例:Flash_Direct_WriteChar(0,123);将常数123写入0单元
             Flash_Direct_WriteChar(1,a);将整型变量a写入1单元
******************************************************************************************************/
char Flash_Direct_WriteChar (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512) ||(SegPre>31&&Addr>=64) )
     return 0;
  temp = SegAddr+Addr;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FWKEY+WRT;            //正常写状态
  FCTL3=FWKEY;              //解除锁定
//  FCTL3=FWKEY+LOCKA;            //解除锁定(包括A段)
  _DINT();            //关总中断
  *Ptr_SegAddr=Data;              //指定地址,写1字节
  while(FCTL3&BUSY);            //等待操作完成
  _EINT();            //开总中断
  FCTL1=FWKEY;              //退出写状态
  FCTL3=FWKEY+LOCK;            //恢复锁定,保护数据
//  FCTL3=FWKEY+LOCK+LOCKA;        //恢复锁定,保护数据(包括A段)
    return 1;
}
/******************************************************************************************************
* 名    称:Flash_Direct_WriteWord()
* 功    能:强行向Flash中写入一个字型变量,而不管存储位置是否事先擦除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仍按字节计算,需为偶数
              Data: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出错信息  0:偏移溢出 ;1:正常工作
* 范    例:Flash_Direct_WriteWord(0,123);将常数123写入0单元
             Flash_Direct_WriteWord(2,a);将整型变量a写入2单元
******************************************************************************************************/
char Flash_Direct_WriteWord  (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512) ||(SegPre>31&&Addr>=64) )
     return 0;
  temp=SegAddr+Addr;
  Ptr_SegAddr = (unsigned  int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FWKEY+WRT;            //正常写状态
  FCTL3=FWKEY;              //解除锁定
//  FCTL3=FWKEY+LOCKA;            //解除锁定(包括A段)
  _DINT();            //关总中断
  *Ptr_SegAddr=Data;              //写16位字
  while(FCTL3&BUSY);            //等待操作完成
  _EINT();            //开总中断
  FCTL1=FWKEY;              //退出写状态
  FCTL3=FWKEY+LOCK;            //恢复锁定,保护数据
//  FCTL3=FWKEY+LOCK+LOCKA;        //恢复锁定,保护数据(包括A段)
    return 1;
}
/********************************************************************************************* *********
* 名    称:Flash_Bak_WriteChar()
* 功    能:不破坏段内其他数据,向Flash中写入一个字节(Char型变量)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地址
             Data: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出错信息  0:偏移溢出 ;1:正常工作
* 范    例:Flash_Bak_WriteChar(0,123);将常数123写入0单元
              Flash_Bak_WriteChar(1,a);将变量a写入1单元
******************************************************************************************************/
char Flash_Bak_WriteChar (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unsigned char BackupArray[64];        //开辟64字节的临时RAM备份Seg
  unsigned char  i = 0;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512) || (SegPre>31&&Addr>64) )
     return 0;
  for(i=0;i<64;i++)
  {
     temp=SegAddr+i;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ackupArray=*Ptr_SegAddr;        //指针移位方法赋值
  }
  Flash_Erase();                 //擦除待操作段
  FCTL1 = FWKEY + WRT;                           //正常写入(非块写)
  FCTL3 = FWKEY ;                                 //解锁
//  FCTL3 = FWKEY ;                                  //解锁(含A段)
  for (i=0; i<64; i++)
  {
  _DINT();              //关总中断
  if(i==Addr)
  {
     temp=SegAddr+Addr;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Ptr_SegAddr =Data;                               //写数据
    while(FCTL3&BUSY);                           //等待写操作完成
    }
  else
  {
     temp=SegAddr+i;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Ptr_SegAddr = BackupArray;                   //恢复Flash内的其他数据
    while(FCTL3&BUSY);                               //等待写操作完成
  }
  _EINT();                  //开总中断
  }
  FCTL1 = FWKEY;                                  //清除写
  FCTL3 = FWKEY + LOCK;                            //上锁
//     FCTL3 = FWKEY + LOCK;                            //上锁(含A段)
    return 1;
}
/******************************************************************************************************
* 名    称:Flash_Bak_WriteWord()
* 功    能:不破坏段内其他数据,向Flash中写入一个字(int型变量)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地址,仍然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偏移地址,需为偶数
             Data: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出错信息  0:偏移溢出 ;1:正常工作
* 说    明:MSP430单片机可以对16位数据直接操作,所以为了加快速度
*              函数中均直接对word进行操作。
* 范    例:Flash_Bak_WriteWord(0,123);将常数123写入0单元
             Flash_Bak_WriteWord(1,a);将变量a写入1单元
******************************************************************************************************/
char Flash_Bak_WriteWor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int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Ptr_SegAddr = (unsigned  int *)SegAddr;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注意:以下操作数全部为word16位数据类型-----
  unsigned  int BackupArray[32];          //开辟32字(64字节)的临时RAM备份Seg
  unsigned  int i = 0;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SegPre<=31&&Addr>=512) ||(SegPre>31&&Addr>64) )
  return 0;
  for(i=0;i<32;i++)                 //word型占两个字节
  {
     BackupArray= *(Ptr_SegAddr+i);           //指针移位方法对字赋值
  }
  Flash_Erase();                    //擦除待操作段
  FCTL1 = FWKEY + WRT;                            //正常写入(非块写)
  FCTL3 = FWKEY;                                  //解锁
//     FCTL3 = FWKEY+LOCKA;                           //解锁  (含A段)
  for (i=0; i<32; i++)                      //word型占两个字节,需跳过奇数地址
  {
  _DINT();               //关总中断
  if(i==Addr)
  {
    *(Ptr_SegAddr+Addr) =Data;                 //写字型数据
    while(FCTL3&BUSY);                              //等待写操作完成
    }
  else
  {
    *(Ptr_SegAddr+i)= BackupArray;                    //恢复Flash内的其他数据,按字恢复
    while(FCTL3&BUSY);                               //等待写操作完成
  }
  _EINT();                //开总中断
  }
  FCTL1 = FWKEY;                                  //清除写
  FCTL3 = FWKEY + LOCK;                            //上锁
//  FCTL3 = FWKEY + LOCK+LOCKA;                     //上锁(含LOCKA)
    return 1;
}
/******************************************************************************************************
* 名    称:Flash_SegA_ReadChar()
* 功    能:从InfoA中读取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
* 出口参数:Data:读回的数据;偏移溢出时,返回 0
* 说    明:无
* 范    例:无
******************************************************************************************************/
unsigned char Flash_SegA_ReadChar  (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Data=0;
    //-----  段范围限定。为了内存管理安全,只允许本段操作-----
  if(Addr>=64)
    return 0;
  unsigned char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temp = 0x10c0+Addr;
  Ptr_Seg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Data=*Ptr_SegAddr;                  //直接为InfoA首地址,未使用全局变量SegAddr
  return(Data);
}

unsigned char gTemp=0;
unsigned char gA;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DCOCTL = CALDCO_8MHZ;                  // 先设DCO为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BCSCTL2 |= DIVM_1+DIVS_2;              // 2分频后到MCLK为4MHz ,4分频后到SMCLK为2MHz

  Flash_Init(6,'B' );                   //6分频后为333.3kHz,   操作B信息段

  gTemp=Flash_ReadChar(0);              //读取

  Flash_Bak_WriteChar (0,0x23);         //写入

  gTemp=Flash_ReadChar(0);              //再读取

  gA=g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