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与BBB之间互传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7-09-25):
在电脑与BBB之间互传文件的方法

以下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ssh连接的基础上。

方法一,用scp [OPTIONS] file_source file_target命令。例如:
从电脑复制到BBB:

复制代码

然后会提示你输入另外那台192.168.7.2主机的root用户的登录密码,接着就开始copy了,复制目录加参数-r即可
从BBB复制到电脑:

复制代码

方法二,用sftp:
首先在电脑端新打开一个terminal,登陆sftp

复制代码

输入密码后(BBB默认无密码,直接回车就行了)就连通了sftp。下面可以用put和get命令传文件了:
  • put /Users/mycomputer/full.tar.gz /home/root/BBB

复制代码

或者反过来
  • get /home/root/BBB/full.tar.gz /Users/mycomputer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