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电 真值表分析

楼主:
请问大神,能不能详细列出vout真值表!!!!!!!!!!!!!!!!!!!!!!!!!

网友A(2017-09-25):
“真值表”,直接给出稳定输入看相应稳定输出即可。真值表就是表示此逻辑关系的一个表格而已。

不过,这里是“施密特”,具体还得分析其“动态”特性。

网友B:
真值表与一般的与非门相同,其中一个为反相输入:
3号引脚 4号引脚Vout
LowLow High
LowHigh Low
HighLow High
HighHigh High

按图示的接法就是一个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