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不知道要买些下什么

楼主(2017-09-25):
我们准备做个板子,能检测板子倾斜角度,大概需要那些元件呢?

楼主:
用单片机的,目标是检测到倾斜角度超过45度能报警

网友A:
PMU6050模块加一个最便宜的STM8S芯片 一个5号电池盒 一个LED 或者蜂鸣器 再有若干个电阻电容 就差不多了

网友B:
陀螺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6050模块加一个最便宜的STM8S芯片 一个5号电池盒 一个LED 或者蜂鸣器 再有若干个电阻电容 就差不多了 ...

我只是上课学过51的单片机,现在刚进实验室准备做点东西练练手,请问用stm32或者pic,合泰什么的。还要学些什么,有什么推荐的书或教程吗?

网友C:
正解,多轴陀螺仪+MCU。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上课学过51的单片机,现在刚进实验室准备做点东西练练手,请问用stm32或者pic,合泰什么的。还要学 ...

就学习51和stm32就可以,这两种单片机资料最多。论坛有很多资料和视频教程,你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

网友B:
就用60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