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怎么移植

楼主(2017-09-25):
原来项目用STM32F405开发的,请问能否移植到GD32F405上面,怎么抑制?

网友A:
这个软件是不兼容的,底层方面你的用GD32F4的库了。把低层的库移植好就可以。有疑问找GD32 FAE工程师 375880228

网友B:
这个需要解决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B:
看下这个资料能否帮上的不

网友C:
从什么芯片移到405

网友D:
楼上的那个资料比较好,我参考了

网友E:
不管怎么说,还是注意细节上的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