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STM32F4的USB-HOST模式问题

楼主(2017-09-25):
本人在使用STM32F4系列MCU时遇见的问题,使用情景如此:STM32作为USB-MSC主机,配置为高速模式。在插入U盘识**,主机OUT传输之后如果设备返回NYET,主机在下一次的OUT传输发送前没有发送PING令牌,而是直接发送了OUT令牌。使用的是官方USB2.2.0的库。请问各路大神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有没有遇见的呀!

楼主:
顶,顶,顶,有没有遇见这个问题的的大神呢,论坛里转好久了,希望大神出现啊!

网友A:
好像有个PING开关宏定义。不PING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浪费点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PING开关宏定义。不PING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浪费点带宽。

是没问题,但想的是满足协议的一致性!!PING宏开关在哪里,没找到啊

网友A:
else if(pdev->host.HC_Status[num] == HC_NYET)
{
      if(pdev->host.hc[num].do_ping == 1)
      {
            USB_OTG_HC_DoPing(pdev, num);
      }
      pdev->host.URB_State[num] = URB_NOTREADY;
}
你跟踪下这里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