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手册GD32f450vit6有512K SRAM,有个想法,如

楼主(2017-09-25):
看到手册GD32f450vit6有512K SRAM,有个想法,如果驱动 480*272 的TFT LCD,是不是不需要外扩RAM,用内部RAM就可以解决.

480272的分辨率屏幕不止有rgb接口,还有mcu8080接口的。后者正好可以被雅特力xmc驱动。就是8080接口很难支持更大分辨率屏幕,比如800*480而已。

楼主:
如果采用 565 模式, 则显示缓存只需要 480*272*2=261120

网友A:
如果是单层显示的,RGB565格式的,需要的显存为480*272*2=255K,即只要255K即可,如果需要双层的背景和前景配合,那估计需要更大的显存。但是这个料可以外振SDRAM,要144脚以上的封装才可以挂SDRAM。SDRAM是比较便宜的。
有问题可以联系GD32技术FAE,375880228。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具体的设计需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层显示的,RGB565格式的,需要的显存为480*272*2=255K,即只要255K即可,如果需要双层的背景和前景 ...

楼上的建议非常不错,我也参考下,谢了

网友D:
如果靠内部SRAM来缓存图片,你的MCU必须不断DMA去刷TFT, 如果不复杂的显示和节约成本可以试试,我没弄过TFT,这个可以外挂1个带SDRAM的芯片,让这个芯片去驱动TFT,也是常用的方案。

网友E(2017-11-16):
800*480   8位色调色板模式  RAM: 375Kbytes/帧   单缓冲, 不外扩SDRAM
480*272   8位色调色板模式  RAM: 127.5Kbytes/帧  3缓冲  不外扩SDRAM
               16位色模式  RAM: 256Kbytes/帧  单缓冲   不外扩SDRAM
320*240   8位色调色板模式  RAM: 75Kbytes/帧     6缓冲    不外扩SDRAM
               16位色模式  RAM:150Kbytes/帧  3缓冲     不外扩SDRAM
               32位色模式  RAM:300Kbytes/帧  单缓冲    不外扩SDRAM

网友F:
GD32F205/207/450系列MCU都带TFT驱动,SRAM一般都比较大,256K以上,主频高,可外挂SDRAM,确实很合适做屏驱动,我们推了很多客户,做空气净化器、咖啡机、家电控制屏,或者做TFT-LCD串口屏模组; 127 10086 6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800*480   8位色调色板模式  RAM: 375Kbytes/帧   单缓冲, 不外扩SDRAM
480*272   8位色调色板模式  RAM ...

点赞

网友E:
用GD32F207驱动的是480*272的,感觉刷新的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G:
不知道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