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如何通过RS485升级程序

楼主(2017-09-25):
我使用的是串口0和一个普通IO口来驱动RS485芯片的,但是使用官方的ISP程序,怎么调都不通,求大神赐教,贴上代码,望各位大神指教。
我是用一个普通IO P10口,加串口0怎么就是实现不了RS485升级呢?P10也定义成输出了。求指教

        #define RS485_ReceiveEnable()          P10 = 0                //RWE
        #define RS485_SendEnable()      P10 = 1

_ISP:
    while(1)
                        {
        if(bUartDataReady == TRUE)
                                        {
            bUartDataReady = FALSE;
//                                                RS485_ReceiveEnable();
            ParseCmd(uart_rcvbuf, 64);

                                                RS485_SendEnable() ;
            PutString();
                                                RS485_ReceiveEnable();
                                        }
                        }

网友A:
不清楚,不住地这个芯片有没有485模式

网友B:
没玩过485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不住地这个芯片有没有485模式

这个片子是有485模式,但是我不想用它的固定的RS485方向控制脚,就想用普通IO控制485的方向,这样局限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是有485模式,但是我不想用它的固定的RS485方向控制脚,就想用普通IO控制485的方向,这样局限性 ...

嗯,不过这种就操作上不是很方便了,调用库函数时候是不是就要修改一下底层代码了。

网友C:
485传输距离不是很远啊,楼主为何要这么升级,如果是距离内的,完全可以过去,用笔记本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传输距离不是很远啊,楼主为何要这么升级,如果是距离内的,完全可以过去,用笔记本升级。 ...

我们板子是胶封起来的,只有485通信线和电源引出。

网友D:
没那么复杂的,直接升级就行,前提是你的RS485是可以自动切换收发的。 你的MINI58芯片要用仿真器烧入BOOTLOAD用的ISP代码段才行。

网友D:
LC商城上有这个芯片的详细资源的,你直接下载就行。包括你需要的所有文件。

网友C:
楼主是自己改造了一下,估计要修改一些设置

网友E:
我觉得那个升级的程序段,跟这个通信接口关系不大。应该是通信没有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复杂的,直接升级就行,前提是你的RS485是可以自动切换收发的。 你的MINI58芯片要用仿真器烧入BOOTLO ...

我的RS485是IO控制切换的,不是硬件自动切换的,硬件自动切换的,我调试是没问题的,就是软件切换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那个升级的程序段,跟这个通信接口关系不大。应该是通信没有调通。 ...

串口通信是通的,只是好像485切换方向切换的时机不对似的,一直接收的数据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