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RGB888

楼主(2017-09-25):
我现在使用的新塘的972芯片,现在使用的内核是3.10,我在显示屏666的接口处连接了一个显示屏,并且内核配置中我也选择了RGB888 support,编译内核后,我的RGB888显示屏为啥屏幕是黑色的。

楼主:
这个是不是除了选择支持RGB888后,还要做什么配置?

网友A:
新唐的这个系列没有公开,除非玩过这个的,才可能知道。

楼主:
那新塘的这个**在哪里修改,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B:
分享一下资料啊。想学这个,没资料。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屏幕。肯定是没有设置对驱动吧。

楼主:
但是内核里面支持RGB888

网友:
接口对应好了没有?没玩过系统的,不知道系统怎么跟接口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