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指教两个直流电源的切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26):
D1是干什么用的?电池的负极被它阻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干什么用的?电池的负极被它阻断了吧

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呢,这个电路还没有正式实验过。电池电压和锂电池电压一样,应该不会出现电压通过p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倒灌锂电池的现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呢,这个电路还没有正式实验过。电池电压和锂电池电压一样,应该不会出现电压通过pmos ...

MOS管按你的图就没问题---源极接负载,漏极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按你的图就没问题---源极接负载,漏极接电池。

24v会不会将mos管击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会不会将mos管击穿啊

那你可能还要考虑保护MOS管栅极

网友A:
难道不是5V么?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AC-DC给电池充电,并给另外的负载供电,当AC没有时,电池给负载供电,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AC-DC给电池充电,并给另外的负载供电,当AC没有时,电池给负载供电,是吗? ...

两个都是DC24v

楼主:
24v的 用mos管有点悬啊

楼主:
老哥,用一个简易的。锂电池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然后开关电源接二极管负极然后接负载,两个电源公地。(忽略导通压降)

网友A:
24V就用2个肖特基二极管分别接两个电源吧。
外接电源选择比电池最高电压高一些,这样外接电源接入就自动阻断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就用2个肖特基二极管分别接两个电源吧。
外接电源选择比电池最高电压高一些,这样外接电源接入就自动阻 ...

这样外部断电,能实现无缝切换至锂电池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外部断电,能实现无缝切换至锂电池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