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源输出10V经过模拟开关后为撒输出变成了8.56V?

楼主(2017-09-25):
图中是我的电路,这个电路是按照期间手册中画的,输入电压与输出是成比例的,什么原因啊,求教

网友A:
想必是负载电阻太小以至于模拟开关内阻降掉的电压达到了1.4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必是负载电阻太小以至于模拟开关内阻降掉的电压达到了1.44V。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负载是示波器的探头

网友B:
说的非常不清楚。
输入的是什么信号?直流电平还是交流信号?频率多少?后面带什么负载?电阻还是电容,电阻多少?电容多少?信号源是什么类型?内阻多少?

网友B:
另外,如果是直流电压,为什么要用示波器测量呢?如果是交流,那么是有效值10V还是峰峰值10V?
如果是有效值10V,那么峰峰值已经超出模拟开关的范围了。

网友B:
你什么都不说,别人没法帮你,只能瞎猜。
浪费别人更多的时间,
对你自己,也得不到实质的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这个是我用示波器测到的输出,我输出端没有带负载直接连得示波器,我的输入端是个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10V的三角波信号,幅值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都不说,别人没法帮你,只能瞎猜。
浪费别人更多的时间,
对你自己,也得不到实质的帮助。 ...

我信号源的频率是1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这个是我用示波器测到的输出,我输出端没有带负载直接连得示波器,我的输入端是个函 ...

可以肯定楼主应该没有用示波器看过输入信号。

函数型号发生器的输出电阻一般是50欧姆,而你电路的输入电阻是300欧姆,
那么在你的输入端的真实电压应该是10V的6/7,也就是8.57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楼主应该没有用示波器看过输入信号。

函数型号发生器的输出电阻一般是50欧姆,而你电路的输入电 ...

明白了,输入信号经过分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输入信号经过分压了

用双踪示波器同时观看电路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常用的手段。同时观看不仅能够看出幅度问题,更可以看出相位的移动、波形的变化……放着双踪不用,是很大的浪费。

网友D:
老司机,单踪示波器也一样测试,对于固定的信号,无非是多测一个点而已。
我经常讨厌桌子上有很多示波器探头,平时就放一个探头,需要时再拿出另外的探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单踪示波器也一样测试,对于固定的信号,无非是多测一个点而已。
我经常讨厌桌子上有很多示波器探 ...

那是因为你没做好探头的区分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是因为你没做好探头的区分工作

呵呵,不是。
示波器本来就颜色区分的,只是嫌桌面东西太多,不用的东西总想收起来,特别是贵重的东西。
这和人的性格有关。电脑桌面打开的东西多了,总是要关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