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共阳LED数码管引脚连接

楼主(2017-09-25):
(图片)

楼主:


网友A:
这是经典的接法

网友B:
共阳极呢?

网友C:
这个对于初学者还是有用的

网友D:
这种led的设计也不很容易的

网友E:
现在数码管相对来说没有段式液晶好用

网友F(2018-03-03):
引用 楼主:
4位共阳LED数码管引脚连接

这种是数码管的内部电路,如果设计用,还要加外围其它的电阻、三极管等,不具有参考价值啊

网友G:
这种还是需要多参考已有资料的

网友H:
好好看下的,该设计的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I:
led数码管的在仪器仪表中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J:
数码管的现在用的不是很多了的吧

网友K:
这个还是需要多推广的

网友L:
这个设计起来的没啥问题的

网友M:
我第一次玩这个,都是一个脚一个脚,自己测的。

网友D:
现在液晶显示的比LEd的较好

网友B:
段码液晶用的也比数码管多了,现在,数码管的功耗还是高

网友N:
段码屏比LED显示要好,还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