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圈红的那部分帮忙看一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9-25):
圈红的那部分帮忙看一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二极管是1N4148,MOS管是J1113.

网友A:
这个看不出来的,有点复杂的

网友B:
场效应管, 输入阻抗很大, 栅极不应该连接二极管, 会导致开了关不了, 或者关了开不了.
如果只是线性区工作, 也会导致控制不稳定.
毕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