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电路为什么继电器不动作?

楼主(2017-09-25):
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继电器不动作
急等

网友A:
这个图,能动作的话,那乔布斯的棺材会抖动差不多。

网友A:
把C去掉,c接第2叫,保证就好了、

网友B:
把三极管的C与24V连接处断开,然后接到继电器的2脚,其余不要动。

网友C:
Q1可能已经烧毁。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这个图以前修改封装后线忘了改过来了,

楼主:
这个地方接错了,修改封装后没动脑子,按以前的接法又给接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能动作的话,那乔布斯的棺材会抖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去掉,c接第2叫,保证就好了、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极管的C与24V连接处断开,然后接到继电器的2脚,其余不要动。

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可能已经烧毁。

电路接错了

网友D:
那个TVS是干啥用的?怕光耦不会坏吗?

网友E:
既然电路都画出来了,不会分析一下驱动继电器部分?三极管该怎么用应该是基础吧,否则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C:
三极管因电路接错而烧毁,不是三极管烧毁导致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F:
还好,发现的早,要不能要烧坏好几个三极管

网友G:
改过之后就对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H:
画图的基本功,好看,规范。
三极管的集电极,往上,往右,往下,再往右。这个是习惯问题。
TVS和电容,放这个位置确实也不是很好。
反正共地,只要走线好,光耦基本没有啥作用的。
哪些动不动使用光耦的设计,往往暴露了设计者实战水平还不够,只会教条主义。天下**一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TVS是干啥用的?怕光耦不会坏吗?

为什么光耦会坏?求解释啊,这是公司其他其他板子上的图,我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图的基本功,好看,规范。
三极管的集电极,往上,往右,往下,再往右。这个是习惯问题。
TVS和电容,放 ...

我确实是菜,TVS和电容放哪里比较好?原来的是电路直接外部输入24V后经过一个保险管就直接接到光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好,发现的早,要不能要烧坏好几个三极管

大哥求指教啊,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好,发现的早,要不能要烧坏好几个三极管

试了一下确实会烧毁管子,啪的一声管子上面就开一个小洞

网友I:
楼主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AD画的,部分封装的栅格和原理图的栅格不一样,导致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网友J:
我想问一下继电器的封装 3和5哪个表示公共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一下继电器的封装 3和5哪个表示公共端?

一般来说
3:NC
4:NO
5: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把C去掉,c接第2叫,保证就好了、

严重同意

网友M:
这个电路图就是不动作的,

网友M:
电源应该打嗝了吧

网友N:
上电后原本输入到单片机的5V电压变成了2.8V左右,已经修改了电路

网友O:
能懂就奇怪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这个图以前修改封装后线忘了改过来了,

就算封装错了,画PCB的时候应该也能意识到,不能说飞线连指到哪就连哪吧。很多次我原理图出错,在检查原理图的时候发现不了,反而在画PCB的时候能觉察到。

网友Q:
这种电路一搜一堆吧

网友R:
继电器没有供电回路!难怪乔布斯-------

网友S:
好好复习下三级管的工作原理吧!你这样通电,不知道Q1烧了没有。幸亏你放了10K的电阻在前面,要不然8050直接冒烟了---

网友T:
TVS经光耦光电三极管到电源通路无限流电阻。。。。

网友U:
一堆秒评~~~直接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省事,省钱,省图纸

网友V:
共地要光耦干啥用

网友W:
电路图错得一塌糊涂。。。
三极管c级接继电器2脚,继电器1脚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24V

网友:
去掉稳压管应该就好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接错了,修改封装后没动脑子,按以前的接法又给接上去了

:-),这是修改没有做备注。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把C去掉,c接第2叫,保证就好了、

在你的基础上,D25不是应该要接地吗?求指教

网友Y:
引用 网友B:
把三极管的C与24V连接处断开,然后接到继电器的2脚,其余不要动。

电容c1应该去掉,不然24V在pwm控制下,对地了

网友B(2017-10-25):
引用 网友Y:
电容c1应该去掉,不然24V在pwm控制下,对地了

控制继电器,不需要PWM吧

网友Z:
一看看过去就知道什么问题,楼主要细心哦

网友Y:
引用 网友B:
控制继电器,不需要PWM吧

那继电器不是一直开或者一直关?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