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做小系统

楼主(2017-09-25):
提供的3.3V电源是怎么由5V电压产生的?

网友A:
有5V转3.3V的芯片  1117

网友B:
电源转换芯片1117

网友C:
兄弟刚玩电子吧,呵呵,不要急,有专门的稳压芯片的LDO,可以把5v转换成3.3V

网友D:
   稳压3.3V   稳压5V    稳压12V  稳压15V    都是必要的    芯片可以申请

网友E:
稳压到3.3V的LDO有很多啊!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吧!

网友A:
降压芯片多得是,1117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F:
使用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G:
楼主准备使用DCDC还是LDO芯片?

网友H:
采用B0503S/D-1W

网友I:
最方便最常见的是LM1117

网友J: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K:
3.3V的电源芯片很多, 最常用的是AMS1117-3.3V

网友L: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

网友F:
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ams1117

网友G:
TI有高效率的TPS的芯片。

网友H:
还以可以兼容3.3V和5V的电源。

网友M:
LDO可以选择如TPS7A3001

网友I:
可以直接把5V变成3.3V,而且损耗很小

网友J:
74LVC245可以作5V转3.3V,供电3.3V。

网友K:
芯片采用SOT-23封装,输出电压浮动范围在1%以内 其最大可提供800mA

网友N:
5V转3.3V简单电源

网友L:
TPS79501, TPS79516 TPS79518都可以吧。

网友O:
最小系统的一般是入门时的参考设计较多

网友P:
这个低压差的一把都是5V以下的设计中适应

网友P:
做MCU的最小系统的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Q:
使用AMS1115-3.3芯片。

网友Q:
TI也有相关的TPS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R:
1117-3.3更简单一些。

网友S:
5v 转3.3V,采用ldo 的就可以的

网友S:
最下系统的也需要考虑下电源的功耗的

网友T:
最小系统的就不能少了电源的

网友U:
建议参考其他人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5V转3.3V的芯片  1117

以前都是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U:
这个电源电路是最简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5V转3.3V的芯片  1117

效率较高的还是DCDC芯片。

网友V:
楼主要设计什么芯片的最小系统?

网友V:
现在msp430都是低功耗。

网友W:
LDO电压吗

网友X:
AMS1117-3.3  tps70633都可以。

网友V:
使用ams117芯片。

网友X:
现在的3.3V芯片众多,楼主有什么要求?

网友X:
对电流的要求?

网友Y:
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的方案有很多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