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oot引导Linux系统后ip地址的疑问

楼主(2017-09-25):
最近在完韦老师的JZ2440,想学习以下Linux系统。其中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在uboot中设置的参数如下:
bootcmd=nand read.jffs2 0x30007FC0 kernel; bootm 0x30007FC0
bootdelay=2
baudrate=115200
ethaddr=08:00:3e:26:0a:5b
netmask=255.255.255.0
mtdids=nand0=nandflash0
mtdparts=mtdparts=nandflash0:256k@0(bootloader),128k(params),2m(kernel),-(root)
v=w
serverip=192.168.3.79
ipaddr=192.168.3.77
serveraddr=192.168.7.79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partition=nand0,0
mtddevnum=0
mtddevname=bootloader

但是在linux启动之后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ip地址为192.168.1.17.
为了寻找这个地址从何而来,于是在uboot和Linux系统的源代码中使用查找命令grep -rn "192.168.1.17" * 来查找此字符串,但是在两份源代码中均未找到。

请老师指点下Linux系统中的ip地址到底是怎么来的,源代码配置,但是又找不到,从uboot传入,也不符合,uboot的代码设置也找不到,还请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查一下linux根文件系统下的etc下的profile文件以及init.d下的相关启动配置文件,是不是有ifconfig eth0 192.168.1.17等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