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波特率检测

楼主(2017-09-25):
单片机 用UATR通信,主机发送0000 1101,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如果主机的波特率设为9600,从机的波特率设为4800,那么从机收到的是什么呢?

网友A:
可以用串口在自己的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小助手的试一下的。

网友B:
直接把你的串口线的RX跟TX短路,然后发送该字节数据,看下接受的是啥就知道了啊

网友C:
我用我设备的给你仿真下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发送一个0x0D为什么会是FE呢?

网友E:
一般的希望两边的波特率一定要一致,不然肯定会造成数据的误码的。

网友F:
你要是做过模拟UART口的,就会更能进一步的了解更深层的东西的。

网友G:
一般情况下,UART是双方的BAUD须一致的,否则会造成通信出现误码。

网友H:
波特率不一致,收到的是乱码吧